[无线] 不知是什么航模上用的遥控器,没玩过遥控飞机,其功能和元件偶也搞不懂!

楼主(2023-03-17):
以前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翻到就拆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外观,正面

反面就是电池仓

用6节AA,9V供电

正面左侧操纵杆,只能上下(或者说前后)
不能自动回正,估计是油门一类的

右侧操纵杆除了上下,还能左右,可自动回正
估计是上升、下降和左右转向的控制

右上角还有个旋钮,不知道是啥作用

右侧操纵杆下还有两个按键,估计是亮灯什么用的吧

拆螺丝,开壳了

板子,这颜色就是酚醛纸板
差不多10年前的产品了,频率也没标

左侧操纵杆帽是死的

对应的这个元件偶不知道该叫什么
绿色部分是个5k线性电位器,从金属壳缝隙看,里面是机械连接、支撑和传动零件

右侧可分离,不然没法左右动

因此其控制元件更复杂,带两个电位器(也是线性5k)
机械结构支持拨杆在金属壳开窗范围内任意平面位置活动

右上角是个普通电位器,所以也是个比例控制输入

拆掉拉杆天线,板子可以翻过来,背壳啥都没有了

板子背面,就一颗编码芯片和贴片件

芯片还是个白板

全家福

除了那两个操纵元件还比较精致漂亮外,貌似其他没什么可以利用的
还是等捡到个飞机,再看能不能配上吧

网友A:
楼主可以对着别人的飞机打开遥控试下看能不能控过来

网友:
天上很多无人机,你没事就拿遥控试试,说不定哪天就有大收获。

网友:
等楼主捡到个飞机吧

网友:
应该是个27Mhz的遥控。比较古老的玩具了。现在很多玩具遥控都是2.4G的了。

网友:
左手的那个是油门,右手是副翼和升降舵。下面两个小开关和滚轮是调中位的按钮。

网友:
快去再捡个飞机

网友:
等楼主捡到个飞机

网友:
别等了,主动出击,逮到啥先牵回家。

网友:
四通比例遥控

网友:
天天带上看见飞机就按两下,说不定哪天就真的得到一个小飞机了

网友:
就是儿童玩具的,有27mhz/40mhz/49mhz频率可调节,确定是了

网友:
玩具级无人机遥控器
左边是油门,由于玩具级没有悬停功能,所以推杆不能自动回位,否则回位后飞机不是上就是下
而高级一点的无人机的带悬停功能,推杆是可以回位的,回位后飞机悬停在一个高度。

网友:
无人机遥控器需要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对着别人的飞机打开遥控试下看能不能控过来

要老飞机才有机会呀!

网友:
玩具级无线比例遥控器

网友:
留着改个大型机的手柄能行不

网友:
宝马开出去多转转,可能会捡到飞机。

网友:
呀!看到这个,我想起我儿子小时候的遥控赛车,还在柜子里保存好好的呢!车身4*AA供电,遥控手柄9v方块电池供电,最高时速能达到40多公里/小时。据说是出口美利坚的,所有材料都是客供。小姨子在东莞厂里做会计,弄回来的。当时给我儿子买劲量电池买到头大,4节AA电池,不到一下午就玩完。。。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镍氢可充电池,乡下人家,劲量就是认知里最好的电池了。

网友:
左手油门右手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