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不开机的tplink路由器wdr7660(百兆端口版)

楼主(2023-03-17):
隔壁论坛淘来的,卖家说是好的,结果到手不开机

电源口短路

拆的时候注意,这里有螺丝

主控是tp1900bn应该集成了内存

wif是mt7761n和mt7762n

电源部分

背面有铝散热片,实际这个功耗不高,温度低

有一个电容短路了,随便找个换了

好了

买路由器注意厂家套路,一定要买千兆端口的,光wifi千兆不行,这个只能用在百兆宽带地方

网友:
技术高超,瞬间定位故障!

网友:
现在的路由不实在。
我以前买的20M企业路由,其实能够跑55M

网友:
这种百兆的现在真没必要掏了,哪怕出个邮费白嫖都不值得。千兆的二手路由器很多都已经到50包邮以下的价格了。

网友:
百兆的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求了,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无线路由器只不过是个  有线信号   转   无线信号的设备

无线的带宽  有线的带宽    最后就是木桶理论     取最低值

网友:
做AP吗,自己动手能力要强

网友:
我也有一个新的,还没修呢!

网友:
现在都是千兆的了。。

网友A:
搭车问下无线路由器天线给台式机无线网卡当天线行不?

网友:
这个无线设备假设理论是这样呀
有线端口100M,无线理论最大接入速率1900Mbp
那么是什么需要有线接入,是运营商或者服务器主机类呀。这无线理论上1900Mbp先不说能做到最大,这也哪怕是无线终端互通3X3 MU-MIMO 那也在实际场景中没多少无线终端互交的数据呀,大头还是来自有线和无线终端的互交。这100M有线端口有啥意义呀,只会产生更多的无用设备的。

网友:
买路由器注意厂家套路,一定要买千兆端口的,光wifi千兆不行,这个只能用在百兆宽带地方
,,,千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无线路由器天线给台式机无线网卡当天线行不?

可以。但你要确定无线网卡是2.4G还是5G的。用对天线就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是百兆的。

网友:
AC1900都坏了啊,我的D-link-100M的又翻出来,去户外上岗了,还是那么坚挺。
这个TP可真是名不虚传啊

网友B:
卖个坏的给你,你还修好了,双丰收啊~

网友:
楼主威武,一下子就手到病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个坏的给你,你还修好了,双丰收啊~

和卖家联系过,他不理我,哎!修好了也是放在那里吃灰,修不好会闹心一阵子

网友:
会动手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