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entix JM-0300拆解,华诺白点和红点微动,寿命多少?

楼主(2023-03-17):
谁知道这种微动寿命多长?PAN3512DK的芯片。

左键微动长时间不用,按10下出8下。。

网友:
这做工用料,不给力啊,个人体会按键寿命除了官方给出的参考值,还要看使用习惯,正常使用和大力出奇迹,肯定不一样

网友:
樱桃的鼠标干嘛不用他自己的微动

网友:
管它寿命多长,维修一下,继续使用。

网友:
微动标称的只是测试寿命实际使用很难说因为时间长了也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坏了就换微动,比买新鼠标便宜的多

网友:
换日产欧姆龙几年都不要担心了

网友:
鼠标板子看着好山,是真货吗

网友:
换了就换新的

网友:
一般我是滚轮先报废

网友A:
如果能够买到正常的好质量微动开关,其实维修还是挺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买到正常的好质量微动开关,其实维修还是挺合算的。

是的,就是真的微动难买到

网友:
左键换成凯华黑曼巴,非常好用,七块钱一个,右键中健可以用便宜点的。

网友:
值得修一下,换欧姆龙吧。

网友:
我喜欢用华诺摁着卡巴卡巴的多过瘾比欧姆龙强太多了

网友:
只论寿命,个人感觉松下方形寿命很长,虽然时间长会没弹性,但我几乎没见过双击的完全失灵的

网友:
不用换,拆开清理下触点还能继续用。

网友:
白点500万次,红点偏硬100或300万次。银合金触点。氧化了吧。
珠海确励做的低端鼠标,以前基本出口,国内少见,和智迪(富勒)合作的生产线。

补充内容 (2023-3-24 11:12):
500万次是机械寿命。电气寿命约是十分之一以下也就是50万次左右。标称电流越小的越容易双击,因为小电流的触点做得更小,更容易受到氧化灰尘影响

网友:
更正一下,电气寿命是机械寿命的三十分之一。
而且这还是樱桃金银合金的数据。樱桃触点出了名的是用真金。
至于欧姆龙7N这样的镀银触点,电气寿命会更低估计是10万次左右,算下来一天不够300次点击,难怪一年就会双击。
商家宣传机械寿命500万次就是坑爹!这根本不是实际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