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8266做了个wifi插座,但是每次模块上电是都会闪一下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17):
用8266做了个wifi插座,但是每次模块上电是都会闪一下怎么解决

8266+继电器做了个WiFi开关,刷入的tasmota,接入HA统一控制

8266开机都会闪一下,继电器就会啪嗒开关一次,这个能解决吗?
买的成品插座好像不回这样吧,
小白不懂怎么搞了。外围还要加什么东西才能让他开机不会闪一下?

网友:
换个模块就好了,反正我也不懂

网友:
在控制电路里将触发电平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是个大神,期待更厉害大神,HA是不是homeassistant啊

网友:
继电器控制电路加个RC延时一下?

网友:
软件初始化的期望状态和 继电器初始状态不一致吧
继电器先上电了一个状态 如 默认开   灯开了  然后软件又设置关了

要非要这个状态  可能要改板子 飞线到继电器另一个通道去试试 (继电器有两个通道NC 和NO  : NC是常闭  NO是常开)

网友:
输出是低电平有效吧
改成高电平有效试试

网友A:
哪款8266、接的是哪个GPIO、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的。。。。。。。程序初始化过程,又是如何的

网友:
输出换io ,或者你用的8266 -01就会开机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款8266、接的是哪个GPIO、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的。。。。。。。程序初始化过程,又是如何的 ...

01S  io0 高电平继电器闭合  程序用的tasmota

网友:
楼上都说过了,总结一下8266通电启动后每个引脚会有一个初始状态,当这个初始状态和继电器的开启一样时继电器开启,然后你程序设置引脚初始化为关闭继电器继而关闭。

要不你更改一下继电器的触发电平(低改高,高改低),要不就加一个延时电路

网友:
换模块换GPIO
干嘛要用又不便宜又不好用的01,12F不香吗?GPIO用4、5、15

网友:
楼上说了,有的IO它就是加电时会有一个瞬时高电平输出,然后才回到低电平
换一个IO

网友:
是的,主要是IO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GPIO口控制的问题 比如 控制脚上电默认就是高电平 而你的继电器正好是高电平导通 这样的话就要改一下导通模式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S  io0 高电平继电器闭合  程序用的tasmota

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
用的12F,没有这个现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6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
用的12F,没有这个现象

难道和io脚有关??01s只有0和2 tx rx四个脚啊,

网友:
继电器的线圈两个脚并一个4148给它。反向的。。

网友:
8266 01s的通病,去搜索 就是板上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01S  io0 高电平继电器闭合  程序用的tasmota

信号引脚加个下拉电阻,10k不行就再小点,一般都是控制低电平使能,因为低电平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