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 密码的共享为什么这么难搞?

楼主(2023-03-17):
搞了几天,,不带密码的,早就会了,不要密码的是通过Everyone这个账号,

自己创键了一个账号,设了密码,然后把文件夹属性==》共享添加这个账号上去,,安全那儿也是添加这个账号,,

到别人访问的时候,就变成没有权限了,,但访问另外一个Everyone这个账号创键的共享就可以,搞不懂错在哪儿?

网友:
密码共享发通知。

网友:
其实是用有用户名密码的共享是最方便安全,只是连接第一次时要用户名密码

网友A:
不用共享,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自从使用了ntfs文件格式以后确实共享设置变的麻烦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共享,解决一切问题...

不利于局域网协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共享,解决一切问题...

公司同事之间。有一些共享文件不需要别人打开。所以就要设密码。

网友:
挂个ftp不是简单又实用吗?还能设置多线

网友:
很早以前的windows可以仅凭密码访问共享,然后就没有了,估计是因为安全原因。

现在的 windows 共享看起简单,实则相当的复杂。 完全的整明白需要阅读微软的文章而不是百度的几个经验。

首先从了解 everyone 不是账号而是所有账号的总称开始,然后了解 guest ,了解 windows 凭据管理, 了解目录右键菜单的 ”安全“。

顺便搜了个文章没仔细看,大概是这个意思:

https://blog.csdn.net/m0_61643743/article/details/124890042

网友:
提高安全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复杂性

网友:
win的共享是真不好用,我们之前部门几十个人我们都是用FTP,映射到本地方便很多,权限也很清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利于局域网协同工作

这个不是问题吧,真需要团队协同地话就搞NAS吧,简单点来说就HFS???

网友C:
这是个玄学问题,开头很难搞,不过搞定以后就简单了。网上下个局域网共享修复的修复一下,有些是精简系统搞乱的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个用户权限管理,要每台电脑都使用自己的账号和密码登陆进系统,共享时要开通哪个账号,对应那台登陆这个账号的电脑就可以访问。
当然前提是共享电脑开的是验证账号密码的方式,不是全部访问都验证为来宾。
这种情况在使用域管理后就没任何问题了,没有域在工作组的情况下比较麻烦。毕竟每台电脑的网络设置不统一有时弄来弄去都访问不了

网友:
98时代没有权限问题,所以设置一个密码只要有密码随便谁都可以访问,但跨入win7后都使用NTFS,就有了权限问题,Everyone也只代表本机所有账户而不是任何不存在本机的账户,但是可以设置给予匿名用户权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权限问提,同时也有安全问题出现。

开匿名简单,在控制面板安全权限里启用匿名用户,然后授予共享目录的所在物理位置授予文件夹匿名权限,这时再共享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玄学问题,开头很难搞,不过搞定以后就简单了。网上下个局域网共享修复的修复一下,有些是精简系统搞 ...

共享方便了,安全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共享方便了,安全就麻烦了。

局域网不连外网就没事

网友:
忽然想起来n年前,公司里面好多共享文件,晚上没事打开网上邻居能看到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问题吧,真需要团队协同地话就搞NAS吧,简单点来说就HFS???

nas没有玩过,不知道创建工作组方便不,权限管理策略可能不熟悉,没有培养好用户习惯

网友:
带密码共享必须再客户端创建用户,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