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NAS F4-423上Docker创建青龙面板挂脚本

楼主(2023-03-17):
  Docker 是一个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让开发者可以打包他们的应用以及依赖包到一个可移植的镜像中,然后发布到任何流行的 Linux或Windows操作系统的机器上,也可以实现虚拟化。容器是完全使用沙箱机制,相互之间不会有任何接口。

  铁威马TOS4X和TOS5X上的Docker的GUI界面区别:TOS4X上的 Docker的GUI界面容器没有导入功能,没有网络管理功能,而TOS5X上的Docker的GUI界面这两个功能都有。具体还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安装这两版本NAS系统及它们支持的Docker应用一试便知。

  NAS设备:铁威马F4-423(CPU型号:N5095)
  系  统:TOS5.1.24
  工  具:Xshell 7免费版
  应  用:docker
  创  建:青龙面板
  创建方式:SSH命令行创建

一、安装Docker应用

在铁威马F4-423上TOS5.1.24 NAS系统的应用中心安装Docker应用,并确保其处于启用状态。

二、用Xshell 7免费版软件在铁威马上创建青龙面板

  目前,青龙面板在Docker下创建命令有不同的两个,这主要是青龙面板版本所至,因为青龙自2.12.0版本过后,调整了数据目录,所以再用以前版本创建命令拉取最新版青龙,创建的本地目录没有青龙的文件了,而最新青龙只需要映射date目录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就以青龙V2.11.3稳定版和最新版为例来看看如何正确创建不同青龙面板版本的命令。青龙面板相关数据本地存放目录,我们放在铁威马F4-423设备,TOS5.1.24系统的/Volume1/public/Docker目录下。

(1)青龙面板“V2.11.3稳定版”

原始创建命令:

docker run -dit \
-v $PWD/ql/config:/ql/config \
-v $PWD /ql/log:/ql/log \
-v $PWD /ql/db:/ql/db \
-v $PWD /ql/repo:/ql/repo \
-v $PWD /ql/raw:/ql/raw \
-v $PWD /ql/scripts:/ql/scripts \
-v $PWD /ql/jbot:/ql/jbot \
-p 5700:5700 \
--name qinglong \
--hostname qinglong \
--restart unless-stopped \
whyour/qinglong:2.11.3

修改后的创建命令(适用TOS5X的硬盘卷目录位置,如 /Volume1/public/Docker):

docker run -dit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config:/ql/config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log:/ql/log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db:/ql/db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repo:/ql/repo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raw:/ql/raw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scripts:/ql/scripts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jbot:/ql/jbot \
-p 5700:5700 \
--name qinglong \
--hostname qinglong \
--restart always \
whyour/qinglong:2.11.3

用上面修改后的命令在Xshell联上铁威马F4-423上开始创建青龙面板V2.11.3命令,如下图:

创建好后,我们去TOS系统管理中心的Docker应用上看一下效果

再看一下Docker容器里的情况

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设备IP:5700”或者点击铁威马TOS上Docker容器里的管理链接,打开青面WEB页,提示安装,按一步步安装即可,现在是安装好进入管理界面(定时任务)

青龙面板V2.11.3的环境变量界面

因为我们要创建青龙面板最新版,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到TOS系统docker里删除创建的青龙面板V2.11.3的容器和镜像。

(2)青龙面板“最新版”(目前v2.15.9)

官方创建命令:

docker run -dit \
-v $PWD/ql:/ql/data \
-p 5700:5700 \
--name qinglong \
--hostname qinglong \
--restart unless-stopped \
whyour/qinglong:latest

修改后的创建命令(适用TOS5X的硬盘卷目录位置,如 /Volume1/public/Docker):

docker run -dit \
-v /Volume1/public/Docker/ql:/ql/data \
-p 5700:5700 \
--name qinglong \
--hostname qinglong \
--restart always \
whyour/qinglong:latest

用上面修改后的命令在Xshell联上铁威马F4-423上开始创建青龙面板“最新版”命令,如下图:

  创建好后,在浏览器输入“设备IP:5700” 或点击Docker容器里的管理链接,打开青龙面板WEB页,提示安装,同样按一步步安装即可,现在是安装好进入“最新版”管理界面(定时任务)

青龙面板最新版-订阅管理

青龙面板最新版-环境变量

  一般情况下,我们Docker下创建一个版本的青龙面板,即可满足我们挂各类脚本的需要。所以上面两个不同的青龙面板创建命令选择其一即可。青龙面板V2.11.3和最新版本V2.15.9的功能区别,主要是新版增加了“订阅管理”功能,需要拉取脚本网址(订阅地址)不需要再和定时任务放在一起,方便管理订阅地址;而且定时任务里多了不同作者脚本归类功能,同一作者脚本归类同一分类,更方便管理同一作者的脚本和查看运行情况,另外新版,还增加了环境变量导出导入功能,方便备份已添加的环境变量。V2.11.3和目前最新版V2.15.9,到底选哪个用,看个人用过更习惯哪个就好。关于挂什么脚本,百度一大把,想挂哪个,根据自己需要;如何添加订阅地址带什么参数,脚本作者基本上也都有说明。青龙面板同时运行多个脚本任务,挺耗硬件资源的,好在我的NAS是铁威马F4-423,CPU是今年最火的带L3 4M高速缓存的N5095,运行多个作者的脚本,多任务处理时,CPU占用并不算高,使用起来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