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继电器

楼主(2023-03-17):
在一个机房外捡到一个继电器,故障有点奇葩,导通电阻非常大。仔细观察,原来是触点松了,用镊子触动,可以看到它是活动的。
处理方法简单粗暴,上焊锡。

完工。

网友A:
常开触点也要加焊啊

网友:
真舍得堆锡

网友B:
挺大功率的啊

网友:
继电器是捡来的不要钱,焊锡也是不要钱的是吧?

网友:
是烙铁温度低了还是焊锡熔点高,表面不怎么光亮呢

网友C:
铮铮亮,上焊锡容易黏住吧?还是机械紧固稳妥点。

网友D:
触点不能用焊锡,一般都是铆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开触点也要加焊啊

加了,一共8个触点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铆一下

不好操作,没有合适的台钳和其他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铮铮亮,上焊锡容易黏住吧?还是机械紧固稳妥点。

触点正面没粘焊锡,触点背面才上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不能用焊锡,一般都是铆上去的。。。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医的是死马,不考虑那么多。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焊点非常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大功率的啊

其实是通讯基站机房里的东西,维护人员随手扔在草地里……我还捡到一只电能表,外观有损伤,到工作还正常,起码能显示多少度。

网友:
触点是铆接的,松了用锤子敲敲。

网友:
看这骨架  功率不小

网友:
好手艺这焊的不错

网友:
触点加焊锡的第一次见

网友:
修好了做备用可以,长时间用还是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