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个满意的可拆卸摄影箱

楼主(2023-03-17):
以前用纸箱做过两个摄影箱,效果都不是很好占空间不说,还容易挤压变形,只用了两次就淘汰了。这次打算做个结实一些,便于收纳的。

这次用的是茶叶盒,2MM左右硬纸板,硬度不错,而且便于收纳

另外一个茶叶盒,裁出三块纸板

纸板大小刚好可以放进茶叶盒

设想中的结构

开始动手,先用铸工胶加固一下结合处

这是电动车磁铁,磁力强,用来固定纸板,用磁铁固定的好处就是拆卸方便

侧边板用磁铁固定

接下来给纸盒内部贴白纸

然后是安装顶部灯板,我用的是50W双色遥控灯,带亮度调节

顶部开孔

给纸箱装上顶板的固定座

顶板装6颗长螺丝,直接卡进侧板的角码孔内

效果图

开灯试试

暖色灯

最后拍张样品看看

完工后拆卸下来的收纳状态,完美

网友A:
有成品的,DIY的实在是很难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的,DIY的实在是很难做好看

你看看我做的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的,DIY的实在是很难做好看

是不能和成品的比。但便宜啊。。功能也达到了啊。。成品的贵啊。。

网友:
拍小东西用的吗?

网友:
茶叶包邮吗

网友B:
看着挺嗨的,可惜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做的再说

嗯,你这个做的不错,我做的早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嗨的,可惜没有文字说明。

已经补充文字了

网友:
看起来很实用,就是有点粗糙

网友:
眼睛花,看成投影箱了,到最后几张图片才发现。

网友:
灯珠直射会不会有强烈的反光呀!

网友:
制作成功以后,应该上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都能拍些什么呢?

网友:
最方便的还是去菜市场,现在的蔬菜包装箱,效果不错,还方便更换。

网友:
有点简陋了

网友:
改的挺好,茶盒子的高档归宿,很好的环保利用。

网友:
LED补光灯板质量要求较高,至少不能有频闪
色温这些后期可以调整问题不大

网友:
弄个能旋转的座子就完美了

网友:
你这是摄影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