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大神,如何修改路由器电源部分电压?

楼主(2023-03-17):
这是一台腾达路由器的供电部分,电源用的就是常见的六脚电源管理芯片,提供3.3V电压供cpu和无线芯片使用,小弟没学过电路,猜测这个电源芯片应该是一个宽范围的降压芯片,可通过周围的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现在我想将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改为3.5V,希望有懂的大神指点一下,应该如何修改周边电阻,谢谢!

网友A:
这个是DCDC,一般定压的,改不了。再说你3.3改3.5有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CDC,一般定压的,改不了。再说你3.3改3.5有啥意义?

我也没明白,难不成高了0.2V的供电电压,路由器的速度会有质的提升?

网友B:
R8和R2应该就是分压电阻,增大R8或者减小R2,应该就可以提高输出电压。测一下芯片3脚电压(比如0.8V),然后根据R8和R2的值换算就知道了

网友:
你得找到芯片型号资料

网友:
一般标准电压都有公差的吧,估计正公差3.5V了,也算是3.3V

网友:
能否科普一下,提升0.2V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网友:
鸟枪换炮喽

网友:
想通过提高电源电压来提高wifi发射功率吗?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CPU加压超频的思路吗?

网友:
我掐指一算,楼主想提高wifi功率

网友:
3.3到3.5有什么意义

网友:
提升0.2V电压,对整体电路没有任何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和R2应该就是分压电阻,增大R8或者减小R2,应该就可以提高输出电压。测一下芯片3脚电压(比如0.8V),然 ...

谢谢大神,我试试!为啥这么做是个秘密,不是提高速度哦!

网友:
找来这个六角芯片的PDF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和R2应该就是分压电阻,增大R8或者减小R2,应该就可以提高输出电压。测一下芯片3脚电压(比如0.8V),然 ...

进过测试,真的可以改变,把R2由33K减小到30K就可以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试试!为啥这么做是个秘密,不是提高速度哦!

有秘密啊,到底是什么秘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试试!为啥这么做是个秘密,不是提高速度哦!

就是,楼主出来科普一下0.2管干嘛

网友:
大家不用猜了,楼主是想通过增加电压,加快损耗,快点坏了能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