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ETA3000和bm3451的均衡保护板

楼主(2023-03-17):
均衡效果不理想500ma的均衡电流,首尾压差在0.2v左右,用的旧电池测试,容量内阻都不相同,负载仪测试放电电流2a体质差的电池容易欠压保护,感觉不能用在大电流的场合,这种组合也没有做好配容配对来得有效。

网友:
最好的是电容的?4串的最高性价比要多少钱?

网友A:
体质差的电池,再好的保护板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质差的电池,再好的保护板也没用

  对的  好电池基本不需要  ……

  但是 有这个东西  还是好一些

网友:
eta3000多串首位压差都很大

网友:
eta3000 相邻电池压差100mv启动 30mv停止

网友B:
今天下单了一个电容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单了一个电容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便宜的电容式也有效果但是很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便宜的电容式也有效果但是很慢

卖家标称均衡电流0-4安的,就不知道是局部均衡还是整体均衡的,电池矿坛买的铁锂库存货,有两串电压低的,买个便宜的均衡板试试看,权当安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家标称均衡电流0-4安的,就不知道是局部均衡还是整体均衡的,电池矿坛买的铁锂库存货,有两串电压低的 ...

0-4A那么就是相邻均衡了,整体均衡一般都是标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