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M317电流不够,有电流更大可以直接代换的吗?

楼主(2023-03-17):
LT1083CP可以直接替代LM317,但是体积太大,价格贵,而且只有二手的。有没有可以直接替换LM317的功率更大的?2A以上就可以了。
意思是在不改线路板的情况下直接代换

网友:
用那种DC-DC模块

网友A:
LM317支持用管扩流 看看datasheet也许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17支持用管扩流 看看datasheet也许有收获

是的,我也想说

网友B:
为什么必须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必须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不能用吗

开关电源不行。

网友:
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就换DCDC吧,电流大发热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不行。

你可以用大功率三极管比如2n3055和稳压管搭线性电源,电路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支持用管扩流 看看datasheet也许有收获

不想改线路板,如果改的话方法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大功率三极管比如2n3055和稳压管搭线性电源,电路非常简单

问题是改线路板麻烦啊,不想改。

网友C:
LM338,可调三端稳压器,提供5A的平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范围为1.2V至32V,连续可调,内置过载保护电路,自动限制功耗。此保护电路允许瞬态负载强电流通过,12A以内的瞬态电流不会实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38,可调三端稳压器,提供5A的平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范围为1.2V至32V,连续可调,内置过载保护电路,自 ...

试过不行,是不是外围电路不一样呢?

网友:
手里还有十几个LM317和337,双电源成品板也有,都是20年前玩儿音箱剩下的。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个317解决不了的,如果实在不够就再来一个317,板子正面装不下就装反面

网友B:
电流扩大发热更大好几倍原本的地方和散热器能放得下承受得住吗  做一个外挂模块比较好

网友:
加均流电阻,LM317可并联使用

网友:
整个一样子的大功率管背个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扩大发热更大好几倍原本的地方和散热器能放得下承受得住吗  做一个外挂模块比较好 ...

电路中317是驱动电机的,通过检测堵转电流切断输出。而且要通过档位选择调整317输出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每个档位的电压是固定的,所以修改电路太麻烦了。

网友:
并联10个就行了

没地方的话可以做个外挂板子

网友:
你这要电流更大,具体要都是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