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耳机上用热缩管包一段铝丝有什么用

楼主(2023-03-17):
有线耳机用热缩管包一段铝丝有什么用

网友:
让你挂耳朵上,仅此而已!

网友:
耳挂的作用: 可以挂在耳廓上.不至于掉落.

网友:
定形挂耳防掉落

网友:
利用耳朵的生物电能给耳机无线充电

网友:
里面剥出来的,做天线用?

网友:
利用耳朵的生物电能给耳机无线充电 +1

网友:
定型用的,防止运动脱落

网友:
让你的耳机不会掉下来

网友:
硬塞耳朵疼,

网友:
起耳挂的作用。

网友A:
让你的耳机线不容易被拉断。

网友:
可以把这一段线材变成你想要的形状
比如有些人喜欢把耳机从上方塞入耳朵,线材从耳朵后面顺下来
这个就方便定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的耳机线不容易被拉断。

这个作用不错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赶紧拆除,招雷

网友:
可以随意弯折挂耳,柔软耐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