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电脑换主板就提示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23-03-17):
联想G50-70换主板就提示这个

网友A:
硬盘是UEFI还是BIOS,在新主板里设置对应的启动方式。

网友B:
这种提示一般是主板没啥问题,启动配置问题。

网友C:
没找到GPT磁盘上的引导区。

网友:
原来是传统模式启动的,现在换了主板默认UEFI模式就这个提示了。改下启动模式试试看吧

网友:
换启动模式就行了

网友:
没有检测到启动文件

网友:
插入Win10安装启动盘即可解决

网友:
开csm,设置启动盘顺序即可

网友:
启动配置是默认的:打开了网络引导启动。自己配置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换启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UEFI还是BIOS,在新主板里设置对应的启动方式。

没错 ,格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提示一般是主板没啥问题,启动配置问题。

启动模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GPT磁盘上的引导区。

对,启动格式问题

网友D:
楼主长得很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长得很帅!

不敢啊,蟋蟀

网友:
设置一下启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