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重新开卡修复一块方正飞天iFound120GB青春版SSD

楼主(2023-03-17):
手中有一块方正飞天iFound 120GB青春版SSD,本来是放到老笔记本里边用的,后来发现本子运行越来越慢,卡顿明显,使用测速软件测速,前半段正常,后半段只有3MB/S左右,应该是颗粒老化了。决定重新开卡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修复。

拆开SSD,可以看到,颗粒使用的是inter 29F16B08LCMFP,使用的是不是正规颗粒就不知道了。

主控使用的是慧荣SM2246XT H AA
开卡软件可以到以下网址下载:

慧荣SM2246XT ssd量产工具MPTool Q0123A(2017-1-23)
http://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1518.html

先打开开卡工具,固态硬盘接到易驱线或者硬盘盒中,使用镊子或导线,短接上面红色框中的两点,然后再将USB接头插入电脑,最好使用电脑的后置USB端口。

然后点击开卡软件的SCAN DRIVE按钮,如果软件界面的Port1栏出现Ready字样,说明软件已经认到硬盘。
然后点击软件的Parameter菜单

点击AUTO按钮,选择红色框中的颗粒型号,然后点击Edit Config按钮

此时会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密码是双空格,点击OK。
然后在点击Save Config保存设置。

回到主界面,点击Start开始开卡,等待一会儿会提示开卡成功,关闭开卡软件。此时需要拔掉USB插头,重新上电。使用工具将SSD格式化后即可正常使用了。
此次扫描,显示坏块数量为11,开卡时自动屏蔽处理了。

测试以下速度,非常稳定,修复成功。手中有此固态的出现问题可以试一下,说不定能够修复损坏的硬盘。

网友A:
掉速擦除一下就好了何苦这么折腾

网友:
这个还可以啊,捡了个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速擦除一下就好了何苦这么折腾

原先只显示112GB,屏蔽了很多,可能做备用块吧,重新开卡释放一下容量,现在有118GB了。

网友:
看颗粒上的标怕是假的...

网友:
2246XT就是好开

网友:
宽体封装的英特尔肯定正规

网友:
盖标黑片建议跑跑rdt高温老化

网友:
很细致,点个赞

网友:
smart看下c3项,估计狂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