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侠:虎牌JKH-A18电饭煲实然煮饭有夹生的现象

楼主(2023-03-17):
请问大侠:虎牌JKH-A18电饭煲实然煮饭有夹生的现象,是何原因。上盖感器和锅底传感器正常是多大电阻?

网友A:
这个电饭锅不是居里磁铁的?

网友B:
上盖和锅底啥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饭锅不是居里磁铁的?

像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和锅底啥传感器

锅底有一个检测底温的,上盖是保温还是控温尚不知

网友:
先检查锅底和发热盘上面有没有脏东西,锅底和发热盘接触不完全,也会夹生饭。

网友C:
听说日本人喜欢吃生的,是不是调成了日本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日本人喜欢吃生的,是不是调成了日本模式?

笑话,最近两天发现有夹生问题,按平时煮钣习惯,直接操作。因电池没电不能保存。

网友D:
这玩意没用过,是不是真的比国产电饭煲煮饭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没用过,是不是真的比国产电饭煲煮饭香啊?

比老式电钣煲好用。

网友E: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内胆应该用久了,换个内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内胆应该用久了,换个内胆即可

谢谢。内胆不好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内胆不好买。

JD有, 搜虎牌内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JD有, 搜虎牌内胆就行

谢谢,JD看看可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