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18650短的单节锂电池

楼主(2023-03-17):
一个电蚊拍的铅酸电池充不进电了想改成锂电池却发现18650锂电池太长放不下,请问还有比18650锂电池短的单节锂电池吗?

网友A:
可以选购小一号的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购小一号的14500

谢谢,查看了14500锂电池的规格应该放得下。

网友B:
18350够短不

网友C:
方块的,软包的

网友:
有一种锂电池和5号电池一样大的。。。

网友D:
要小的,可以看看入耳的蓝牙耳机用可充电电池

网友E:
有18500的型号,容量在2000mAh左右,14500是5号电池大小,容量只有800mAh左右。

网友F:
都改锂电了,那个220v插头就不要了,拆掉后18650应该能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50够短不

谢谢,短是够短了只是太短了容量可能没有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块的,软包的

谢谢,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方块的基本都是9伏的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小的,可以看看入耳的蓝牙耳机用可充电电池

耳机电池估计容量不够我需要容量大些的不用经常充电。

网友G:
14500,5号电池的尺寸

网友:
我改电蚊拍买过183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18500的型号,容量在2000mAh左右,14500是5号电池大小,容量只有800mAh左右。

谢谢,如果塞得下我还是希望选择体积容量大些的不用经常充电。

网友:
可以用软包电池,一个不行,就搞2个进去。

网友:
14500应该可以放两个

网友:
除了14500外,还有个16340的,也是圆柱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改锂电了,那个220v插头就不要了,拆掉后18650应该能放进去

可惜插头和电池中间有一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14500,5号电池的尺寸

这么小应该可以放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