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马来西亚产HAKKO FX-888焊台拆解并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2023-03-17):
本帖分四部分:
事情起因
电路分析
进行验证
总结

事情起因
月初修理oddityRC 怪象穿越机时,FX888焊台坏了,原装的发热芯有点享受不起,就买了A1321发热芯,反正都是热电阻做传感的。

A1322是热耦的,不能直接用。

下面这个是原装的发热芯

换上A1321

换上新的发热芯在200度试了下,感觉温度偏高,也就没有在意,能用就行。

后来焊大焊点是调高温度,大概300多吧,好家伙,加热不停,失控了。
说是FX-888是936的升级版,一定要用原装的发热芯吗?前几天就拆了,看看能不能用A1321
拆机图老站有,网上也有很多,不细表

主板正反面

手柄接口

下面是A1321发热芯的实测参数

主板

元件

拆下A1321,与原装对比下

室温下,热电阻的阻值有些差异

先看看电路吧。

分析电路

抄了下电路:

一、手柄发热芯供电市电经变压器转为24V交流电,从J2接口输入,一路通过J4接口上的双向可控硅(FKPF5N80),送出到J1接口,J1和J3接口为焊台前面的6孔插座,J1接口为6孔插座的1、2脚,连接手柄发热芯。另一路为整个主板供电。
二、主板供电D1完成交流的半波整流,正半周不用,负半周时,一路电流经C5、ZD1、R9及D1流回;另一路经电容C4流回。ZD1为10V稳压管,整机电源(运放使用)由其稳定在10V。正半周时,D1截止,电容C4通过C5、ZD1放电,维持整机10V电源。U3是5V精密稳压器,10V电源通过R1限流后,由其稳定在5V,为电路提供5V电源及基准电平。
三、同步触发信号的产生为了使双向可控硅稳定触发,必须有与市电同步的触发信号。接口J2来交流电,经R2限流后,由DB1进行全波整流,整流后的脉动电压经R7限流,由光耦U3隔离,在其4脚输出同步触发信号,经R10上拉后,到达运放U1.1第3脚,通过U1.1的2脚控制由U1.1的1脚输出。当U1.1的2脚为高(于3脚)电平时,1脚输出为低电平;当U1.1的2脚为低(于3脚)电平时,1脚输出(3脚的)同步脉冲。
四、运放功能丝印L2902,实际为LM2902PW和LM2902PWR,和lm324的失调电压、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引脚排列在手册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电源电压,lm324最大电源电压是32V或正负16V;LM2902最大电源电压是26V或正负13V。工作温度范围,lm324是0度~70度,LM2902是-40度~85度。当电源电压小于26V或正负13V,可以使用LM2902。运放的U1.3是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由R4入R21、VR2决定,VR2可以微调放大倍数。VR2对应的就是焊台面板上的CAL。图中参数的放大倍速数约为10倍。运放的U1.2是的个比较器,6脚为基准电平,当5脚电平高于6脚电平时,7脚输出为高电平;当5脚电平低于6脚电平音,7脚输出低电平。运放的U1.4是一个电压跟随器,14脚输出的电压与12脚相同,即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
五、调整过程白光发热芯内的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随着温度的升高面增大,室温下大约为50欧姆,300度时,大约102欧姆,480时大约130欧姆。在电路中是并联在R5两端的,R20、R5、R23是一个分压电路,将5V的电压分压后送入U1.3的10脚进行放大。发热芯内热敏电阻阻值从50欧姆到130欧姆变化时,U1.3的10脚电压变化量为0.47~0.5V。经U1.3放大后变化量变为4.7~5V,由8脚输出。这个变化区间可由VR2时行调,当VR2减小时,整个变化区间将向下移(如4.65~4.95V);当VR2增大时,整个变化区间段将向上移。U1.2的5脚输入这个放大后的变化量,与6脚的基准电平进行比较。6脚的基准电平值就是温度设定值,其电平由VR1(温度调整旋钮)决定的,随着发热芯的加热,5脚的电压会从4.7V上升,在未达到6脚的电平(温度)设定时7脚输出低电平;当达到(超过)6脚的电平(温度)设定时,7脚输出高电平。当7脚为低电平时,U1.2的2脚为低电平,3脚的同步脉冲由1脚输出,经Q2(脉冲导通)触发双向可控硅导通,发热芯进行加热。同时,LED1点亮,指示正在加热;当7脚为高电平时,U1.2的2脚为高电平,3脚的同步脉冲不能输出,1脚为低电平,Q2截止,双向可控硅无触发信号而截止。发热芯停止加热。同时,LED1熄灭。
六、更换A1321发热芯市面上的A1321发热芯参差不齐,其热敏电阻变化也有所不同,更换到FX-888焊台后,会出现三种情况:1.正常使用,不用做任何调整;2.温度低,即使旋钮(VR1)设定到最高也不容易融化焊锡。这说明U1.2的5脚得到的电平区间段偏高,可将U1.3的放大量减小,就是增大VR2的阻值,将面板上的CAL逆时针旋转,可配合测温工具进行。若调到头都不行,就要增大R21,可换一个5.5K的电阻,重新调整VR2。3.温度太高,旋钮(VR1)设定稍高就失控。这说明U1.2的5脚得到的电平区间段偏低,可将U1.3的放大量增大,就是减小VR2的阻值,将面板上的CAL顺时针旋转,可配合测温工具进行。若调到头都不行,就要减小R21,可并一个几白K的电阻。
当然,这是常规调整。原理清楚了也可能通过其它方法进行调,如在R18上做文章。

验证一下:

两个发热芯的热电阻(传感)阻值对比下:

室温下:A1321偏低

准备用黄花加热,

室温:

133度时:

198度时:

259度时:

303度时:

319度时:

测量结果

整个过程中,A1321的阻值小于原装发热芯的阻值,在电路中,分压就偏小,导致比设定温度偏高。

在数码之家老站温总也测试了一个A1321的发热芯,结果如下:

从表中可见,这个芯子的热电阻阻值偏大,若换到我的FX888上,会产生比设定温度偏低的现象。

总结

A1321的可以在FX888上使用,就如936使用A1321是一样的;
室温下,可以初步判断出可能是温度偏高还是偏低,通过CAL进行调整;
使用不同分度的热电阻做传感的发热应该是可能代换使用的。
如CU50和CU53: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愉快!!

原厂白光(HAKKO)936焊台电路原理分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0252-1-1.html

楼主:
沙发不留
发一个新加坡产的白光888主板

网友:
焊台14年了,也够本了,原厂发热芯的价格就像葫芦壳万用表原厂的保险管一样,下不去手

网友:
楼主又是做试验又是发教程又是精华贴

网友:
以前的单片机不是瑞萨的吗?你这个版本还是第一次见,这个版本的是德州的

网友:
都是高级货啊,

网友A:
看着不错,呆头呆脑的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呆头呆脑的挺好看~

还是936好,方方正正的,上面还可以放东西。这个只能排在最上面。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精华帖前排围观

网友:
楼主厉害,拆机加技术分析,学习了。

网友B:
很久没用焊台了,,,这个型号的不是板子芯片易坏吗?还有发热芯也易坏吧

网友:
有一种金属壳的发热芯,比较不错,个人感觉比陶瓷的要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
FKPF5N80这可控硅我还以为是mos管

网友:
高级工具,羡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用焊台了,,,这个型号的不是板子芯片易坏吗?还有发热芯也易坏吧 ...

L2902和LM324可换用的,没那么容易坏的。发热芯用A132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