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珠电压对发光效率有没影响?

楼主(2023-03-17):
我的灯珠估计正向电压值是min.8.8v max.9.1v
真实情况,工作在8v肉眼能辨不正常,光很弱。
工作在8.3v觉得已经正常工作。

我想知道这个灯珠它工作在8.3v、8.6v、8.9v,它的发光效率一不一样?
有没必要去控制到8.8v-9.1v

网友:
电压高了影响寿命吧

网友:
电压对应电流和功率,一颗灯珠在高功率下的光效要低于低功率下(比如SST-20-WxS在350mA电流下有200lm/W的效率,而在2A电流下就只有不到150lm/W了)

网友:
LED灯珠的指标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亮度和寿命应该与通过的电流大小有关

楼主:
美的废旧筒灯+美的废旧3瓦led灯泡+三星高显色灯珠=优于市场一般的筒灯,成本5毛钱。
顺便问一个,有没什么好办法在焊接时不让铝基板变黄。

楼主:
看来电压只要在某个界限之上就可以,不会影响发光效率。
电压值和电流值是固定关系,想要灯珠运行在低功率,必然是低电压,无法调整成电压较高 但电流较低,对不?

网友:
电压越高越亮,寿命越短。

网友:
0.05V都差好多电流,这个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电压只要在某个界限之上就可以,不会影响发光效率。
电压值和电流值是固定关系,想要灯珠运行在低功率 ...

可以高电压低电流的,但太低的电压无法让PN结导通的话,无法形成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高电压低电流的,但太低的电压无法让PN结导通的话,无法形成电流

高电压低电流就是内阻大的电源,接led之后由于只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电压就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电压低电流就是内阻大的电源,接led之后由于只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电压就降低了 ...

并不是,可以多学习一下电源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