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harman kardon Esquire Mini蓝牙小音箱开不了机

楼主(2023-03-17):
咸鱼掏了个harman kardon Esquire Mini蓝牙小音箱开不了机,按电源键USB口有5V输出,测量运放功放供电正常,ADC及蓝牙模块和MCU供电都正常,但是状态灯不亮,状态灯由开机后从MCU的PA.3输出高电平,经三色(蓝色绿色红色)LED公共正端分别到三色的负极,再分别通过三个220欧的电阻到蓝牙模块的状态灯输出端(输出全为低电平灯为白色,如就一个红端低电平则红色)

打开电源蓝牙模块供电正常,但状态灯不亮,三端输出端电平不正常,检查发现蓝牙模块棕框中的原件短路,但不知为何物

两个蓝色原件,两个红棕色元件短路,不知道是什么原件

蓝牙模块是CSR687

整机电路板

楼主:
更正:蓝牙模块是CSR57E687CG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