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2246EN属于什么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3-17):
2246的主控板,TH58TFT0EFKBA8J的颗粒,双贴。缓存是机顶盒上拆的三星512MB,内存测试是过的。开卡写入自测试固件后测试,正常闪灯几分钟后就一直是快闪状态。直接开卡写入正常固件后电脑识别没有问题,跑ASSSD测试偶尔能跑过一次,多数测试读取的时候出错。跑圈测试写入正常,读取校验出错。麻烦各位大神指教下这个属于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已解决,低级失误。跳线跳错了。

网友A:
DRAM test多跑几圈看能pass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 test多跑几圈看能pass不

DRAM TEST 跑了好多次都是通过的

网友B:
估计机顶盒上拆的内存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机顶盒上拆的内存是坏的

拆了俩个,要不我换颗试试。

网友:
开成46XT跑圈排除法试试?

网友:
坐会儿,学习一下

网友C:
估计颗粒健康度不是很高了,开240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颗粒健康度不是很高了,开240G吧。

试过 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AM TEST 跑了好多次都是通过的

范老板说的是test loop设置大于1跑内存测试,设置0过了只说明你贴了缓存

网友D:
会不会是颗粒写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颗粒写穿了

写没有问题,就是读取,或者读取测试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范老板说的是test loop设置大于1跑内存测试,设置0过了只说明你贴了缓存 ...

好的 谢谢提醒 ,缓存我换过了,按你说的我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范老板说的是test loop设置大于1跑内存测试,设置0过了只说明你贴了缓存 ...

设置了5 跑下来是pass

网友:
跳线果然很低级

网友:
刚处理好一个8贴的0EFK,这片子46en开要把电压调低到24才稳,26跟25都开不了卡
刚好也用建兴那个双帖板贴了个,不降电压26能正常开出来,就是读取错误,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