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防雷的东东,大家评价下

楼主(2023-03-17):
设备上的一个小东东,窜在4-20ma的信号里,大家看下,真的有用吗?

网友:
防雷器放电管

它是由相互离开的一对冷阴板封装在充有一定的惰性气体 (Ar)的玻璃管或陶瓷管内组成的。为了提高放电管的触发概率,在放电管内 还有助触发剂。这种充气放电管有二极型的,也有三极型的 。 气体放电管具有载流能力大、响应时间快、电容小、体积小、成本 低、性能稳定及寿命长等特点;缺点是点燃电压高,在直流电压下不能恢复截止状态,不能用于保护低压电路,每次经瞬变 电压作用后, 性能还会下降。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管用的就那俩陶瓷管

网友A:
超压时对地短路泻压。还有损耗的那种,很多这种防雷都有颜色标签,颜色变了就是能力下降了要换新的了。

网友:
这玩意貌似还不便宜

网友:
感谢分享,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防雷器放电管

网友:
做的挺精致!

网友B:
放电次数多了就要更换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次数多了就要更换了是吧

问题是没有任何失效指示,坏了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压时对地短路泻压。还有损耗的那种,很多这种防雷都有颜色标签,颜色变了就是能力下降了要换新的了。 ...

串在市电里的有失效指示,这个啥也没有。

网友:
说有用,其实也无用。

网友:
当然有用,强电柜的防雷模块比这个粗壮的多

网友:
不明白其工作原理是如何防雷的。

网友:
应该是并联的,理论上说不会是串联的。

网友:
我买都是有个窗口的如发黑了就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气体放电管+TVS晶闸管,保护还是不错的,扛6KV放电没问题。做工看着也不错。

网友:
涌浪保护,顶多感应雷,直接被劈的肯定焦了

网友:
有用,并联必须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