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坏了,原来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17):
前段时间想给家门口装几个监控,上个星期所有的摄像头(2个新的,3个旧的)、硬盘录像机(旧的),
交换机和网线都到货了。话说新摄像头比旧摄像头要轻好多,用料不如旧摄像头好,网线更是垃圾货,
根本不是铜线,还好以前还剩下一些网线。选择摄像头机位,布网线,电源线花了大半天时间。新的poe供电,
旧的单个电源适配器供电。然后在硬盘录像机中设置摄像头各参数,最后手机绑定萤石云。用了几天,
发现有一个摄像头有时在线,有时不在线,刚开始认为是网线或电源线接触不良。昨天那个摄像头
一直不在线,晚上红外灯也不亮了,心里有底了,不是电源适配器坏了,就是摄像头坏了(旧摄像头配的是新电源适配器)。
今天下午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摄像头电源适配器电压,果然是它的问题。本来12V的电压只有5V,
而且还不稳定,郁闷,这个电源适配器是新的,居然没用几天就坏了。打开电源适配器

电路板看了一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没有虚焊,电容也没有鼓包。先测一下电容。只有一个电容测量时有异常。
老是测不准,测量值有波动。

一个50V 10uf的电容,拆下后发现22u的丝印,明明要用22uf的电容,为什么变成了10uf的问题电容?

找到一个25V 22uf的电容换上。

再测一下电压,12.05V,好了。重新接到摄像头上,摄像头画面正常显示。还好,没把摄像头烧坏!

总结:质量好的摄像头一般很少坏,问题多由电源适配器引起,有条件就买好点的,用之前,最好测试一下。

网友A:
电容耐压值不够,应该用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值不够,应该用50v

手上没50Ⅴ的,先用一段时间看看,过段时间与其它电子原器件一起买。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B:
单位室外监控的电源坏了两次,检查后进行防水处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室外监控的电源坏了两次,检查后进行防水处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问题。 ...

室外的防水太重要了,有时进水后电源连摄像头一起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值不够,应该用50v

12v电压大部分都是用的25v耐压的电容……

网友:
有几次硬盘录像机坏的,换后才发现是电源不行了,300V主电容高温性能变差的比较多见

网友:
有过一次录像机硬盘不在,后来发现原来时电源带不动了。

网友:
监控这玩意要想省心,电源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C:
用光锚路由的电源多靠谱啊,运营商定制的那种质量稳得一B...

网友:
电源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光锚路由的电源多靠谱啊,运营商定制的那种质量稳得一B...

昨天测试一个负载,两个华为光猫的电源适配器,12V1.5A到了27W能工作,一个12V2A的直接干到了57W

楼主:
没用过华为光猫的电源适配器,以后坏了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测试一个负载,两个华为光猫的电源适配器,12V1.5A到了27W能工作,一个12V2A的直接干到了57W ...

57W,太猛了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

网友(2023-04-20):
监控故障多数都是水晶头氧化或接触不良,再就是供电出问题。

网友(2023-08-26):
电源一定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