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大佬。intel ssd 520 120G开卡成功后 健康度为0、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3-03-17):
求大佬。intel ssd 520 120G开卡成功后  健康度为0、求解决方法

楼主:
没有大佬了?

网友:
健康度为0?换个工具再开开试试

网友:
intel有开卡工具了?放出来见识一下?

网友A:
开卡名称那里。将intel改为小写

楼主:
大佬是这个么?

网友:
2281十年前玩过,换个低版本的INFO测

网友B(2024-04-02):
我的正常,我是Intel 530,msata版本

网友:
换个工具再开

网友C(2024-05-11):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常,我是Intel 530,msata版本

看到B1,就知道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B1,就知道不对,

看了你的回复,才注意到这一项。请接受我的膝盖

网友:
这个用什么主控?

网友(2024-10-01):
引用 网友A:
开卡名称那里。将intel改为小写

亲自试过,把INTEL改成小写的intel 或者是首字母大写 Intel 字样都是不行的!

网友:
你的INTEL 520 120G 健康度问题有没有解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