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NAS 之 群晖DS-216J

楼主(2023-03-17):
      之前玩黑群总觉得差点什么,最近在深水鱼上发现一个群晖DS216J尸体,店家是专卖二手破烂的,描述是不能开机,但是里面有吱吱声音。
凭经验,这个吱吱的声音多数是DC转换电路大电流时电感上发出的,一翻砍件,以配件价100大洋包邮成交,先不管了,就当是开盲盒吧。
      隔天到货,快递还是很给力的。外观完整,底壳有裂开,通电待机电流0.01A,开机灯不亮,果然有吱吱声音,电流上升到2A多然后断电关机了。

拆开后面两个螺丝,退出面壳。双盘位硬盘架

拆四个螺丝,取出主板支架。

主板背面,CPU有散热片覆盖,一个512M内存,一个主板电池,电池没电了。。。

主板背面比较干净,

这个应该是一个1000M网卡

一翻查找,发现了一个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可以正常开机,无硬盘开机电流约0.3多左右吧

电源5V和1.1V 转换

512的内存芯片

装两个硬盘上去,

开机正常,电流也正常范围内变动

安装DSM,先连接网络,有电脑打开浏览器,输入diskstation:5000,搜索NAS主机,按提示安装最新版本的DSM系统。注册群晖帐号,绑定设备。

规格参数

这机器总体上配置不高,但是一般家庭应用还是可以满足的,能正常开机的机器在深水鱼上也要300多到400多左右,要是这么高的价格我是肯定不搞的,但是盲盒价风险也是很大的。
白群在外网使用比较简单,绑定SN后就可以,手机上,电脑上都很方便。功耗也不大,存取:14.85W,硬盘休眠:6.95W,设置硬盘20分钟不用自动休眠,带网络唤醒。挂机下载,同步和备份资料还是不错的。

深水鱼的水很深,如果技术不好,承受力不好的要谨慎下手,要是遇到那些被人修来修去的二修机,就很容易翻车的。

网友:
会修机器就是厉害,通过描述就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有技术就是行

网友:
又捡了一块咸鱼!

网友:
胆大运气好,要是坏芯片就难搞了。

网友(2023-09-06):
群晖的修理贴很少,谢谢分享

网友:
有技术真好

网友:
嗯嗯,这个换个电容就好了,捡漏成功

网友:
现在下载速度够快 感觉nas没啥用

网友:
好手艺,厉害了!省钱了,不错。

网友:
上个月捡漏了一个极空间z2s,200收的,修好了,我同事说看到我捡漏比他自己翻车都难受

网友:
楼主 能不能备份一下bios芯片。我写入我的ds216se里面再次换512M内存看看 能不能行

网友:
这个相比X86的还是差点意思,不过这个价格值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2024-04-30):
150收了一个正常使用的,不过是256M内存的,目前努力研究中。。。。

网友:
arm的没docker,可玩性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