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一块蓝牙功放板问题

楼主(2023-03-17):
这是块蓝牙音响的板子,估计是某人插错了电源导致烧了个DC12v输入路径上的八脚芯片,我翻了整个板子,目前只知道这芯片和12v输入-8.4v电池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大概参数,或者说用啥代替?

楼主:
八脚芯片位置在DC座子和电感旁边,由于已经烧糊 丝印看不到 我就给拆了, 目前上电正常亮灯,但是蓝牙和功放不工作。

网友A:
你把电池接上,应该能工作,猜测是个dc-dc,12v转8.4v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接上,应该能工作,猜测是个dc-dc,12v转8.4v的芯片

没拆八脚dcdc芯片时候偶尔能工作,拆了之后电池充放都失效了。只有外置DC12v输入正常,但是蓝牙和功放依旧不工作

网友B:
说说啥牌子型号,或者画出线路

网友C:
我修过一个大音箱,电源输入端的一个四边引脚的ic烧毁、短路,查不到资料,看着是电池充电和保护元件,直接小刀剔除,换了一块TP 5000充电板,电池加上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啥牌子型号,或者画出线路

papa03投影上面的电源板 集成蓝牙音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个大音箱,电源输入端的一个四边引脚的ic烧毁、短路,查不到资料,看着是电池充电和保护元件,直接 ...

充放管理在背面,我这个可能就是个12v转8.4v的芯片,还没找到替代芯片

楼主:
帖子终结,不修了,直接换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