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论坛里坛友分享的n+p双MOS管T12控制板装起来

楼主(2023-03-18):
应该是去年夏天打的板子吧,然后就一直没有动手弄,手头7-8年前买的 616依然健在…这不春天暖和了点不冻手了,下班回来就想折腾点不用怎么动脑子的东西…(时间太少)…然后去嘉立创看了下…居然找不到了,可能被坛友删除了吧,我很少有保存资料的习惯,这个得改改了把这个坛友的图片截图保存一下免得哪天又找不到了,求教坛友好不容易找到了原贴,在这里谢谢坛友的帮忙…MOS管之前装616的时候没有0402封装的阻容就吃灰了两片花钱买的MOS管,4148没有贴片封装的就搭棚了,最后发现我的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居然很多很多这玩意儿…装好试了一个,电位器居然装反了…12v1a的电流就可以很愉快的耍了,不追求十秒化锡佛系玩家…这几个板子估计以后都不用再做板子了…5片板子焊了4个小时…比买贵多了…哈哈哈哈…

网友:
牛,会打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可以把相关资料放在网盘方便大家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可以把相关资料放在网盘方便大家制作

按图片搜坛友ID他帖子里面有这个文件,别人的东西不好拿出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图片搜坛友ID他帖子里面有这个文件,别人的东西不好拿出去分享…

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B:
贴片我还没这个能力焊,我是画了直插元件的电路,懒惰症,打板了大半年了,还没焊。

网友C:
这个版本也打了两次板子做了几十个P管的,送人都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也打了两次板子做了几十个P管的,送人都没人要!

你真厉害做了几十片,我贴5片都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主要是小东西还得分门别类的找…自己用5片都可以用几十年了,第一个616还在正常服役…7年多了…谢谢朋友帮我找到这个PCB出处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我还没这个能力焊,我是画了直插元件的电路,懒惰症,打板了大半年了,还没焊。 ...

贴片很好焊的,就是备料麻烦,第一次别人给的616是0402封装的,手头都是0603的封装没法装我才又打了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我还没这个能力焊,我是画了直插元件的电路,懒惰症,打板了大半年了,还没焊。 ...

我这个板子也放了大半年了,一度差点找不到资料…求教坛友才找出来…

网友:
楼主那个什么板子,那么多MOS

网友C:
      原作者的帖子:再免费分享一个LM358,NMOS+PMOS的贴片T12控制板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9。再看看我做的这些破烂,送过坛友一部分,还有一堆航空插头、贴片元件不知道放哪儿了。

做好的成品板、空板、电位器、烙铁头........

成品、手柄、硅胶线。大多都是用红包买的实际没花几个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真厉害做了几十片,我贴5片都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主要是小东西还得分门别类的找…自己用5片都可以用几 ...

你真有耐心,元件一个一个焊!我都是整板刷焊油然后用烙铁镀层焊锡、再刷一遍焊油、利用焊油的粘性把贴片元件摆上、检查无误后上PTC发热板、第二面就得上风枪了。

网友D:
还是买成品的好一些,自制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作者的帖子:再免费分享一个LM358,NMOS+PMOS的贴片T12控制板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 ...

你这算是大户人家了,我这些只买过一个616的小板子和两根头子,还不是马蹄跟刀头的,一条手柄,外加一个28块钱的板子…就这都花几十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有耐心,元件一个一个焊!我都是整板刷焊油然后用烙铁镀层焊锡、再刷一遍焊油、利用焊油的粘性把贴片 ...

用风枪快是快点,容易错件,东西好焊就用烙铁了,qfn那种必须得上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成品的好一些,自制比较麻烦。

有成品,这不是备件吗…万一哪天坏了就直接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