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艰难修复眼镜铰链

楼主(2023-03-18):
坐了一晚上 大概3个小时吧 挽回两三百损失  镜片才换不久 真的舍不得

这几十元的TR90镜框真是烂,不过贵的TR镜框好像也是不能完全避免断裂。优点是轻吧。

突然想到烧熔了粘回去,可惜材料太渣,一烧就脆。

本来想选择难度更小一点的直接固定镜腿,但镜腿不能再折回来。

这个铁片最难搞,很难弯折得漂亮,而且角度很难掌握,来回弯了好多次。转轴处还一时手快挫多了,差点没位置打孔。

最后还是勉强成功了,略有松动难避免, 幸运的是两个镜腿高度基本一致。

但每天都要清洗镜片,不知道这铁皮会不会很快生锈。

网友:
很有想法啊,左右不对称,觉得有点难看

网友A:
这种塑料镜架不知道为啥突然就不行了,以前即使是塑料的,也可以用很长时间,十几年不是问题。如今这个放几年都可能碎掉。  备用镜没开封自己断了都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镜架不知道为啥突然就不行了,以前即使是塑料的,也可以用很长时间,十几年不是问题。如今这个放几 ...

耐用品  变成  消费品 啦

商家 需要

网友:
这个办法好,比当年那些用橡皮膏粘的牢固多了。

网友:
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
这也是精细活,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哈哈   你這個 有點牛了

网友:
陶特1块红包撸个老花镜 镜片打磨一下就能按进去

网友:
也许喷上一层喷漆能好看还能避免生锈

网友:
这个部位修复后就怕强度不够。

网友B:
楼主手很巧,一般人还真的拿不下,反正咱是望而生畏了!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
少折一道,用铜丝做铆钉,两枚足矣

网友:
用胶能粘合,只不过胶的型号太多,不知该用那款

网友:
那几个小螺丝式何种规格的?

网友:
手挺巧的,很实用。

网友:
心灵手巧。要黑色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很巧,一般人还真的拿不下,反正咱是望而生畏了!

中途想过放弃。。。需要很有耐性。装螺丝都捡了很多次才放稳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