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门外汉】维修三洋XQG65自动断电一例

楼主(2023-03-18):
今天上午想把被盖洗啦

放洗衣机选择了自定义模式。
水温设置六十度
脱水转速120.
然后就忙活煮饭。搞其他的。
突然听见洗衣机  滴滴滴滴滴滴。啪嗒一声。
门锁打开的声音,然后过去看屏幕已经不亮。
打开舱门发现并没有清洗完成。
打开电源键按开始。大概5秒报136错误,然后滴滴滴
。 自动断电。  反复测试哦,三五次都是这样。

回想一下,打开舱门,水是热的。

百度一下代码说是加热或加热线路或者是组件或者是传感器错误。
然后马上网络学习一番。找到了传感器。但是万用表没有带过来。 用18650手电筒加一个吸铁丝,当万用表测试通断。灯亮就表示通,灯灭就表示断。拆掉洗衣机顶部盖子后边盖子。找到顶部烘干的通道,找到底部。水温加热的加热管地方。
找到水位传感器。

第一测试都不行。最后把加热组件直接用220接电,4了可以充电能加热。就把原因排除在传感器的问题。

没有万用表,然后只能测试通断测试了,传感器也是对的。

然后找地线打开了洗衣机前面下盖板。
找到电路板大盒子。
肩周炎观察也没有明显的异常。
整个电路板都盖了那个绝缘胶的。
以前的东西做工还是不错的。
怎么突然就坏了呢?
想啊想啊想。
嗯,12:00就开始鼓捣这个洗衣机。
大概2点没有结果。然后出去买货,大概18:00就回来了。吃完晚饭继续搞这个。
边百度边各种视频搜索观看分析。
最终锁定在洗衣机桶下边的加热组件和传感器上。
彻底是了,加热是可以加热的。
传感器判断也是好的。
中间遇到一个难题。  因为机器不能开机自检。
所以手动接了一盆水,倒入洗衣机中,关上窗门。
然后直接给底部的加热器通220电

等待一分钟。  水已经变热。这个配件发生故障已排除。
淘宝已经搜索了这个加热组件的价格大概55元,温度传感器价格大概10元。
经过分析,这些配件都是好的。

不过在底部加热组件有一个触点已经被烧焦了。
当时严重怀疑这个坏了。
经过测试这个是好的。
最后证明就算底部这个加温,等坏了洗衣机能正常工作。
。,,,,,再次看顶部的。烘干通道和烘干的加热管。

发现烘干加热管火线正常,零线已经没有接上。

然后找了一根线接了。直接接到接到地线

还是不行。
然后就剥开这个线束。找到居然有两根断线。  跑到其中一根多了一段,然后接上。

开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居然没有报错。

马上。把身上的衣服裤子换下来,丢入洗衣机接上水管,开始洗,突然之间报E1
查询是进水速度比较慢,按一下积蓄,现在仍在正常工作中。

到此为止,维修工作完成。

明天或者空的时候把所有盖子给盖上,手工。

图片就不一一介绍了,发个一组图片供大家观赏。

网友:
在没有任何检测仪表的情况下竟然能修好,大神啊

网友:
修好,挂咸鱼了

楼主:
挂咸鱼了挂咸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挂咸鱼了挂咸鱼了

这只能出本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出本地吧

太重了 只能出本地只能出本地只能出本地

网友:
没有零线居然也能加热?太神奇了……

网友B:
拆开逐个判断排除,这是维修工作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逐个判断排除,这是维修工作的基础。

当学习和锻炼思维吧,门外汉来说有点难度的,前后大概花费5小时,脱水导致震动,导致电线断裂,

误判是发热管烧焦。取下来 清理后,单独测试,能加热,排除,

网友(2023-05-05):
修洗衣机没有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