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4G AC 8 贴 HCND1 量产记录 Download ISP Fail (45)

楼主(2023-03-18):
手中几块 从科老板那里买的 SM2244G 的 SATA 板子

如下图

主控 SM2244G AC
缓存为 三星的 128M DDR2

16个 TSOP 焊盘

经测试 默认 VCCQ 为 3.3

以我有限的知识,我发现自己有很多东西不知道

RS 空焊盘位是什么?
是否有电压跳线   不知
是否有 CE 跳线   不知
土狗跳线位置      不知
是否有土狗以外的制程跳线 不知道

只测得
R3 左侧与 GND 相通, 右侧与 TSOP 27 pin 相通,疑似制程相关
R4 左侧与 GND 相通

R29 阻值约 33 欧,下侧连接 F03 08 pin 及后续焊盘, 上侧连接主控焊盘
R28 阻值约 00 欧,下侧连接 F03 18 pin 及后续焊盘, 上侧连接主控焊盘

R31 阻值约 33 欧,下侧连接 F13 08 pin 及后续焊盘, 上侧连接主控焊盘
R30 阻值约 00 欧,下侧连接 F13 18 pin 及后续焊盘, 上侧连接主控焊盘
R33 阻值约 33 欧,下侧连接 F21 08 pin 及后续焊盘, 上侧连接主控焊盘
R32 阻值约 00 欧,下侧连接 F21 18 pin 及后续焊盘, 上侧连接主控焊盘
R35 阻值约 33 欧,左侧连接 F31 08 pin, 右侧连接主控焊盘
R34 阻值约 00 欧,左侧连接 F31 18 pin, 右侧连接主控焊盘

按照 SM2244G 的 product brief,可以支持 4 通道
每通道 8CE
总共 32CE

又有若干拆机 JS29F16B08HCND1 颗粒
于是打算贴 8 个上去
128G 正好利用了原来的 128M 缓存

16 焊盘的板子,如何 8 贴 4CE 呢?
有没有 CE 跳线
这可难倒我了

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发现这样贴可能是正确贴法

打开工具,成功识别 32CE

简单配置

跑一下 DRAM TEST,正常

开卡会出现 Download ISP Fail (45)

或许主控需要加焊
或许主控周围的 R20 ~ R23 需要调整

敬请下次分解
感谢

更新:
410度 加焊过主控后(发生过焊油受热导致的噼啪声)
现在 JM20329 和 ASM1153E 下,只认桥了
可能的原因
1. 正常现象,需要短接 ROM后认 1G
2. 主控被我虚焊
3. 主控被我吹坏

网友:
回老站找找有没有资料

网友:
从固态容量趋势看,有点鸡肋的感觉,不过板子看着挺好的

网友A:
发id分布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id分布图看看

工具截图第一个就是

网友:
这板子可以无限扩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