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现在运营商送的路由器都很强啊!

楼主(2023-03-18):
如题,送了一个荣耀xd23,
据说就是荣耀4路由器。
AX3000~~
只卖路由器的非老牌厂商还能活么。。。

网友:
运营商思路没问题啊,办500M以内的,送一个千兆口有线光猫。套餐越贵,送的越好。
办两年的高端套餐,一个月200,所谓fttr那就送的比较好。
虽然实际是走网线,但正规操作是的确弄出两个屋的千兆wifi。。。

当然了,我个人还是觉得接入和室内覆盖变成两个业务比较好,就算室内wifi覆盖业务是送的,那也行。。。
因为真的那部分故障不归运营商管。。。

网友:
运营商卷得普通路由器厂没活路的节奏啊!我现在捡路由也开始向运营商定制路由靠齐了。

网友:
就得让那些做垃圾路由的厂家关门才行,如果他们做的产品都和某讯的产品品质一样,运营商能挤得动他们吗?

网友A:
我们这的电信由于是改成百兆了,把原来的猫换成新的,居然还带wifi功能。不过服务人员说还是用你原来的路由器吧。那个功能是个渣。从来没见电信大方地送路由器

网友:
我一共花了140在海鲜市场搞了一个VS010和一个爱飞讯,两个组mech还行。操作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的电信由于是改成百兆了,把原来的猫换成新的,居然还带wifi功能。不过服务人员说还是用你原来的路由 ...

电信专坑老用户,杭州地区新用户送华为路由器,老用户啥都没有优惠

网友:
硬件和做工都不错,可问题是系统垃圾,还没办法刷第三方

网友B:
河南联通H6145F的,wifi6的。看着霸气,用着不堪一击,超过六个设备就会连着网但是不通网,然后断wifi,重新开启。我怀疑就是用重启解决问题,桥接后用k2p没有出现过

网友:
因为现在的网速快了

网友C:
我家的电信宽带从1000兆降为300兆一段时间后,连接光猫的路由器就变成只能用几天,路由器用不了后换另一个路由又可以用,过几天又不行,又换回原来的路由又可以用几天,怀疑电信在后台搞的鬼!

网友:
现在的硬件成本便宜了,再加上偷工减料点,就便宜了,一句话,送的东西性能堪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电信宽带从1000兆降为300兆一段时间后,连接光猫的路由器就变成只能用几天,路由器用不了后换另一个 ...

电信会那么无聊老是盯着你一个人?多半是用你网络的人或者路由器后台操作了什么(不排除中毒、挖矿等),触发了电信阈值。也可能路由器固件不稳定或光猫问题,最不可能的就是你说的后台搞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信会那么无聊老是盯着你一个人?多半是用你网络的人或者路由器后台操作了什么(不排除中毒、挖矿等), ...

固定使用,也就是家里一两台手机连着,平时也就是看新闻淘宝快手之类的,并没有跟以前的使用情况有区别,而且路由器一用就固定在那动都没动过了,500兆自动升千兆,一直正常,自己去降了套餐后没多久就断路由了,改光猫连接无线则正常使用!
路由器在亮红灯后无论如何操作均无法连接,换个路由器能正常使用五六天,之后亮红灯后换回原来的路由又能正常使用个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信会那么无聊老是盯着你一个人?多半是用你网络的人或者路由器后台操作了什么(不排除中毒、挖矿等), ...

偶尔看看路由,没发现有其它人连接,家里也只有两台手机一台平板一个小孩用的学习机连着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使用,也就是家里一两台手机连着,平时也就是看新闻淘宝快手之类的,并没有跟以前的使用情况有区别, ...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跟你怎么使用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是被植入木马中毒或挖矿等,也可能路由器固件不稳定或光猫问题。建议升级或更换固件并用路由拨号,然后设置每天定时重启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电信宽带从1000兆降为300兆一段时间后,连接光猫的路由器就变成只能用几天,路由器用不了后换另一个 ...

你得罪运营商了,没好果子吃。

网友:
不仅路由器可以,现在的光猫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河南联通H6145F的,wifi6的。看着霸气,用着不堪一击,超过六个设备就会连着网但是不通网,然后断wifi,重新 ...

这个好像是用户数量限制,不是设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