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房车USB充电口坏了

楼主(2023-03-18):
朋友的USB口充不了电了,让我去拆开看看。拆开发现是24V供电的,出来两个口都是5V2A的。供电正常,那就是模块坏了。拆下来看到丝印QW2019 21071的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好歹是新买的,厂家保修,给寄来换上了。我的作用就是确定是模块坏了,不是保险爆了。这个就归我了,有功夫修修

网友A:
看起来做工不错,
没看到房车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工不错,
没看到房车么~

房车不房车的无所谓,车模安排一个倒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房车不房车的无所谓,车模安排一个倒是有必要的

快快,安排一个。。。

网友C:
这个是固态电容吧,这个二般不会爆的。

网友D:
车规级,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规级,不便宜吧

厂家换了,不知道多少钱。看网上同类的,也不太贵。车规也容易坏,朋友动了动太阳能板的进线,其他都没事,这个坏了。保修期,厂家三包了。

网友:
做工不错,怎么就坏了?

网友:
想看看房车的,结果只看到了USB口,没看到房车

网友:
我是来看房产滴。。。。。。。。。

网友:
我是来看房车的

网友E:
直接换快充板得了 某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固态电容吧,这个二般不会爆的。

最大的那个应该不是

网友:
能修则修,不修就换个尺寸一样的充电模块就更简单。

网友:
在保就好办,厂家负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快充板得了 某宝有

那也得过保了才能换,现在换出了什么事厂家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也得过保了才能换,现在换出了什么事厂家不保。

厂家直接寄来一个换上了。看房车容易啊,车模就需要去车展看了。我有时间就换个电容看看。24V供电的,也不太好测试。就是那个芯片不认识,没有见过。那位大侠知道,指点下

网友:
品质堪忧啊

网友:
用那个插头和usb座子,后面另外加一块全协议转换板要20多一块,到qc4.0的话5块多就够了。。。24v供电pd可以打满到20v

网友:
这种特定输入电压的电源模块,使用起来有些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