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d1s氙气灯三个引脚输入的是高压还是低压

楼主(2023-03-18):
想改led灯,不知道直接换led还是需要改电路

网友:
安定出线接的D1S,应该是高压,改LED应该在安定前取电吧!

网友:
这个位置都是高电压,不能接LED的,汽车LED大灯都带驱动,通过大灯开关直接接12V电瓶即可。

网友:
改LED肯定要去掉这个,LED直接上12V就行了,内部自带驱动。

网友A:
D1S这个接口既是高压也是低压,点亮时先用23千伏的高压触发,气体放电维持辉光后是85伏的电压

网友:
氙气灯与LED灯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A:
除非你换LDE大灯总成,光换这么一个D1S形状的LED灯泡上去,你会大失所望的,D1S无论是点亮速度、快闪、色温还是亮度,都是可以秒杀所有在售的LDE灯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换LDE大灯总成,光换这么一个D1S形状的LED灯泡上去,你会大失所望的,D1S无论是点亮速度、快闪、色温 ...

你的网名起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S这个接口既是高压也是低压,点亮时先用23千伏的高压触发,气体放电维持辉光后是85伏的电压 ...

不过这里的说法应该是对的,另外解析一下我前面的回复,LED无论点亮速度还是亮度都可以秒杀氙气灯,另外LED不止一种颜色,氙气灯唯一的有点可能就是寿命

网友B:
高压安定器在灯泡那块,车上的那个只升压到7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安定器在灯泡那块,车上的那个只升压到75v

我补了一张灯头图,麻烦你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补了一张灯头图,麻烦你看下

就是这样设计的,没啥看的,高压包再灯泡那。安定只升到7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设计的,没啥看的,高压包再灯泡那。安定只升到75V

安定器升压不止80V呢,正400和负600,最大压差1000V才可以让氙气灯二次升压点亮,点亮之后再降压到几十伏恒流,我还有一堆osram安定和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网名起的很对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的d3s,奥迪拆车的那种 光有点偏暖

网友:
高压线圈在灯泡里  安定器只输出80多的电压  启动速度没有LED快 现在的LED透镜可以秒杀老化了的氙气透镜了 经如法雷奥 海拉 小糸

网友:
氙气5K以下的穿透好,LED色温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