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充电宝

楼主(2023-03-18):
一个早期的充电宝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红色电路板有6节锂电池之前被我拆了一节出来现在发现有一节鼓包漏液了(更正一下经过剥皮拆开发现没有鼓包只是漏液进入外皮里面膨胀导致的鼓起现象)。

网友A:
18650还能鼓包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15年,确实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还能鼓包也是第一次见。

可能和潮湿环境也有关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家里的电器和电子产品特别容易坏。

网友:
圆柱还鼓包

网友B:
头一次见这个鼓包的 估计小厂产的

网友C:
18650还能鼓包没听说过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鼓包,应该是漏液锈蚀引起的外壳体积变化。不是怀的孕,而是加了内衣……

网友E:
这充电宝主要就看带的电池好不好

楼主:
我也是头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这个鼓包的 估计小厂产的

是呀,一般大品牌的锂电池都会有参数标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还能鼓包没听说过

鼓包不是很严重而且还漏液了。

网友F:
这是漏液腐蚀后的情景。

网友G:
本体鼓包不大可能;
1:腐锈物撑大了体;
2.膜热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鼓包,应该是漏液锈蚀引起的外壳体积变化。不是怀的孕,而是加了内衣…… ...

你说的没错,我又把外皮剥了验证一下发现还真是没有鼓包是漏液进入里面导致外皮膨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充电宝主要就看带的电池好不好

目前用了四个充电宝发现两个用了几个月电容量就大幅度下降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漏液腐蚀后的情景。

又把皮剥了发现确实没有鼓包是漏液进入外皮里面导致膨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体鼓包不大可能;
1:腐锈物撑大了体;
2.膜热塑的问题;

又把皮剥了发现确实没有鼓包是漏液进入外皮里面导致膨胀的。

网友H:
电池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质量不好。。

现在质量好的锂电池价格都比较高便宜的质量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