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带屏蔽层的护套线屏蔽层可以当地线用吗?

楼主(2023-03-18):
如题,给投影仪附近接个插座,用的带屏蔽层的护套线,屏蔽层是铜线,一般屏蔽层接地,那投影仪侧插座的地线可以接入屏蔽层吗?这个线是现成的,不想再购入3芯护套线了。等我回头测一下屏蔽层的电阻。大家有什么高见?

补充一下,是自家使用,独立影音室,以后大概率不会移动。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接地要良好。。。

网友:
可以,问题不大,自己用的话
要是工程就不可以,不符合规范

网友:
需要考虑线是不是会经常移动弯折,例如手机充电线,经常弯折的地方容易破皮
这样会有危险
如果固定不动的话,带个投影仪问题不大
前提像楼上说的一样,自用没问题,工程的话,不符合安全规范

网友:
屏蔽线可以当地线使用,但是必须接地良好,要不然有可能会形成干扰。

网友:
你这是市电接地?屏蔽层不可以作为唯一接地体使用,等效截面积不够

网友:
自己家用可以。
工程的话就算了,不符合规范,别到时候拿不到款

网友:
严格来讲,作为屏蔽的话,只能单点接地。这就不能当地线了。所以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
屏蔽线本就是接地,屏蔽其它的线受干扰

网友:
接个地干嘛用

网友A:
我记得,按照规定地线必须和零火线截面积相同,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按照规定地线必须和零火线截面积相同,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不一定,好多电工布线都是地线比零火线低一个规格,不过这个屏蔽层我看了和芯线估计也差不多

楼主:
你这么一说好像提醒我了,只是投影仪是三插,地线其实接不接问题不大,反正吊装平时也不碰,而且机体通过吊架也接了墙了

网友B:
用自制附件毫欧表测过,有的屏蔽层电阻和相线中性线的电阻基本一样,有的差距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制附件毫欧表测过,有的屏蔽层电阻和相线中性线的电阻基本一样,有的差距大。 ...

屏蔽层是铜线,和相线一样,截面也差不多

网友:
其实这个方法也常用的,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