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分享下自己做的NE555内阻仪

楼主(2023-03-18):
看到别人分享了自己做的ne555内阻仪,也分享下自己做的。
先给大家看看自己做的开尔文测试夹

那个弹簧最好套个热缩管。
用的是22AWG的硅胶软线

电路图:

3d仿真图

实物图:立创打板的。洞洞板做的太丑了,还是打板回来好看。

频率测量: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测做个参考

实际短路电流是105ma,

测50mR电阻为51R

测56mR电阻为58R

后边还测量其他电阻,不过没拍图
比如30mR,测为31mR,40mR为41mR,60mR为61mR.
因为万用表精度问题,只能测最小为1mR的电阻,然后线性度还可以可以的,比实际值相差1,稳定性也可以。如果用六位半的万用表估计结果会更精确

看到有坛友也想搞个,就分享下打板文件:
如果没家元的话,还可以自己画个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直接上六位半啊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不错哦 楼主可以分享下不

看错了usb是输出。这样很方便啊

网友: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楼主有比较的结果没

网友:
元件我也买了,一直没动手

网友:
万用表决定内阻表的精确度

网友:
为楼主动手精神点赞。做得不错。对于业余使用来说,精度可以了。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接上被测电阻后,555输出频率只有6百多HZ了!

网友:
换块高精度万用表

网友:
不错小巧好做个人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打版文件吗

网友:
让人心痒痒

网友:
手艺不 错,测内阻很实 用的小工具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看起来自制不复杂,关键是准确度要高一些。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不知测电池内阻怎样

网友:
楼主这个内阻仪可以测量电池吗?铁锂三元锂铅酸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