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救大佬,建兴V2S板上8嗰0EFK报错reset fail 51(已解决)

楼主(2023-03-18):
用了好几个版本的工具,土狗已上,都是报错这个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跟两个大佬说的一样,把电压调低,我是调到24能正常开了,工具0824,就是速度不咋地

网友A:
reset fail 51,降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 fail 51,降频试试

请问是指缓存的频率吗?

网友B:
闪存频率,把26调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频率,把26调小试试

请问闪存频率是哪一项目?

网友:
可以试试接到电脑SATA口上开,重启错误,有的时候是电压不足引起的。

网友:
调整一下,应该可以开出来

网友:
我8贴用0824A开不用降频啊

网友C:
MAX EXT INTV 设置成 2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 EXT INTV 设置成 2

试了开到4跟2都能开出来但是盘无法格式化,甚至长时间格式化后或者开卡过程都会蓝屏

网友(2023-06-28):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板子吧,随便找个板子也比这渣渣板子强,之前还有人吹这板子,我当时就笑了。我都是拿来垫东西
优秀的板子就算了8贴1efk也是直接开  不用降频不用任何骚操作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

参数里面把第一个电压26改成24或者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