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中式吸顶灯拆解

楼主(2023-03-18):
家里的客厅吸顶灯坏了,部分档位会一直闪,拆开发现是驱动器坏了,顺便各位大佬推荐下led驱动器。

楼主:
电容的确坏了一个

楼主:
驱动器到了,换完就好了

网友A:
驱动看着还可以,是哪个档位有问题?可能是那个档位对应的灯珠有问题也不一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看着还可以,是哪个档位有问题?可能是那个档位对应的灯珠有问题也不一定哦 ...

灯珠看过了都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珠看过了都能亮

看上去是有两组灯板,单独开白光或者黄光档都能正常亮不?如果有一组是闪的,则交换一下灯板上的插头,如果原来闪的还是原来那组,那就说明是灯板有问题,否则就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容检查一遍,电解电容。

网友:
先检查LED灯珠,最后才是检查电源。。。。别搞错顺序。

网友:
其实看看内部怎么也不值商场动不动就几百甚至上千的价格

网友:
这驱动就是典型的三无。
应该是公版的。

网友B:
我的灯珠坏了,开灯灯珠闪,怎么修?

网友:
不值得修了,我直接淘宝上买6个灯条送整流器 也才十几元,修不划算了

网友:
重新买一套最方便了

网友:
料板多就换电容,没有就买新驱动。没必要名牌,随便选个便宜的功率别低于50的就行。十几块是不可能了,这种4路50w的,估计要三五十吧

网友:
灯珠全好的买个新的驱动器这个慢慢修好备用

网友:
还带遥控功能的啊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如果判定LED灯板正常电源故障的话,可以看看恒流源相应那路控制芯片供电电容是否失容,就是板子中间那四个小的电解电容。

网友:
如果确认是驱动器问题,那就把驱动器上的电容都检查一下,应该是某个电容失容了,特别是高压电容。

网友:
只要不是芯片问题都好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确坏了一个

那就简单了,把坏电容换掉就好了,保险起见最好两个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灯珠坏了,开灯灯珠闪,怎么修?

自乙动手买灯板换省钱,动手能力强又闲得蛋疼的换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