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修一个DELL B300PM-02电源,这得多大的劲道才能炸成这样?

楼主(2023-03-1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128-1-1.html

和上次修的这个同样型号,同样毛病。。不过这个炸的更惨烈。。上次那个我说修好了,还没拿走,朋友又把这个送来了。。。

压敏电阻是14511,我用拆的打印机板子上的松下黑色14471代替测试,半小时目前没什么问题。耐压低了40v不知有什么隐患吗。知道日系的电容普遍标注的耐压有一定余量。。但是压敏电阻是保护的,不清楚稳定性比国产和台产的14511怎么样。

网友:
工作环境电压太不稳定了哈。。。。

网友:
估计浪涌电压引起的,正常

网友:
打雷了???380进来了??

网友:
用料的问题吧

网友:
这估计是零线烧断了导致的.

网友:
三相缺0引进380V了吧

网友:
这说明质量好啊,只烧了压敏而已,杂牌估计就全挂了

网友:
380V进来炸的吧

网友:
这个压敏电阻舍身取义,死得其所!

网友A:
压敏电阻只有超压了才炸。

网友:
保护功能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只有超压了才炸。

对,此压敏电阻是510v的

网友B:
感觉正常使用220V的电源应该不会出问题,能烧炸成这样,应该还是接入的电源电压过高或者雷击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正常使用220V的电源应该不会出问题,能烧炸成这样,应该还是接入的电源电压过高或者雷击造成的 ...

压敏电阻的交流电压AC万用表测试时225v,大电容的DC 385v很稳定。我估计不是380v造成的炸裂,应该有更猛的原因。毕竟炸掉的压敏电阻耐压是510v

楼主:
不知道471的压敏电阻代替511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敏电阻的交流电压AC万用表测试时225v,大电容的DC 385v很稳定。我估计不是380v造成的炸裂,应该有更猛的 ...

510v的压敏炸了,后面的电路也难保住,470v的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0v的压敏炸了,后面的电路也难保住,470v的比较常见

很幸运的是2个电源后面的电路都没事。

网友(2023-04-29):
dell的电源做工明显比联想和惠普更好

网友:
dell电源的保护功能,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