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佬们都是怎么把mos管固定在散热片上的?攻丝or自攻丝?

楼主(2023-03-18):
以前偷懒用导热胶粘上的,时间长了导热性能不好了,而且也松了,还碰掉了一个。
现在我想用螺丝固定,已经做了一个压片,可以一个丝孔压2个mos,既省了钻孔,又压的均匀。想偷懒用自攻丝,但是又怕自攻丝固定的不紧或者拆装两次之后把丝孔搞滑牙了。攻丝又稍微有点麻烦。

楼主:
3毫米的自攻丝,进2毫米的洞,固定的应该够紧,就是不知道能拆装几次。
3毫米的M3螺丝,进2.5毫米的洞,是不是可以不攻丝直接强行进去?
攻M3的螺丝孔的话,是先打2毫米孔再进丝锥,还是2.5毫米进丝锥?

网友A:
螺丝+螺母固定啊

网友B:
螺丝+铁片,可以按住2个管子。。。。挺方便的。自攻钉就好,攻丝 铝的比较粘 容易拧断丝锥,油漆是小孔的。。。

网友C:
螺丝+螺母固定

网友D:
楼主打算创新?

网友E:
我一般是攻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螺母固定啊

散热片的净资产全是翘片,没法进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铁片,可以按住2个管子。。。。挺方便的。自攻钉就好,攻丝 铝的比较粘 容易拧断丝锥,油漆是小孔的。 ...

感谢坛友解惑,自攻丝的话,3mm的自攻丝,中间的实心部分估计最多2mm,会不会容易拧断,3mm的自攻丝进2mm的洞,能不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螺母固定

反面放不进去螺帽,全都是翘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打算创新?

没有创新啊,我说的方案应该都有人用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攻螺丝

感谢坛友解惑,自攻丝的话,3mm的自攻丝,中间的实心部分估计最多2mm,会不会容易拧断,3mm的自攻丝进2mm的洞,能不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攻丝连接.

坛友是先钻多大的孔,再攻的多大的丝?

网友:
铝合金,自攻螺丝足够紧了,不是经常拆装,不会滑牙的。
怕扭断不好扭,可以钻2.2~2.3嘛,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M3的螺孔,底孔直径为2.5mm。底孔直径=螺孔直径-螺距。

网友:
不锈钢折弯C形,卡紧OK

网友:
有丝锥就攻丝,没有就打孔用螺栓螺母固定。

网友:
滑丝就上螺母啊,这玩意装上谁老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