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锅应该由索尼或台达来背?SONY KD-65X8500E

楼主(2023-03-18):
索尼电视65x8500E,一年多就更换电源板了,貌似网友反馈的都是二极管通病!
这是厂家更换的第二块电源板,用了半年多,电视其实很少开,现代人都是手机你懂的。
今天拆下来检查,是台达为索尼电视做的电源板,发现整流二极管的电路板开始高温炭化……
台达好歹是全球著名的开关电源供应商啊,咋这样的bug令人大跌眼镜?
或索尼故意这样设计,让用户早点更换电视?

网友:
我买的是上广电索尼,两台至今没什么问题。山东索尼不敢买,也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导致高温

网友:
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我买过几个台灯,普遍都是用了1-2年后故障。拆开看发现基本上都是整流/稳压二极管的地方电路板出现你说的碳化现象,上电触摸发现确实是发热严重。

网友A:
没楼主说的那样恐怖吧(高温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楼主说的那样恐怖吧(高温碳化)!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加个散热片吧。或者换个带散热片的高频二极管。

网友:
换可以上散热片那种二极管

网友:
这整流二极管确实是发烧,四个中的一个,可能管子质量不行。

网友:
铁脚的二极管

网友:
都是散热不好的锅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厂家计划报废呢?

网友B:
改长一点的引脚,然后加散热片可以不?

网友:
是质量问题吧,若功率不匹配发热,换个大点的不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是8588g,也是也是整流管问题。

网友:
原件质量问题?散热不好?,高手解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长一点的引脚,然后加散热片可以不?

带散热片的整流二极管,还真是不常见。不如改成桥堆

网友:
加焊多堆些锡,在PCB板的覆铜线上刮去绿油也加焊一些锡,可以让热量更快散走,这个方法有效。把二极管的管脚也加些锡,看这个管脚是插在管座里的,加些锡有利于减少电阻,进而减少发热,增加热传导。这板子做工用料看上去还是很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