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海信IP108H机顶盒

楼主(2023-03-18):
这个机顶盒版本比较特殊,网上找了一圈没有刷机包,CPU也不像是s905系列。  另一个版本的我也有,好刷。
版本53U3

网友:
WIFI某块给省掉了

网友:
看着像海思的

网友:
没WiFi模块,就只有红外接收

网友:
这破玩意就别折腾了,没必要了,缩水的版本不值得折腾,全换成国产的芯片了,寿命不耐久,一用就坏,那个EMMC/字库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根本就没见过

网友:
中间黑的是导热贴吗

网友:
运营商省掉无线也挡不住刷机再用

网友:
配置超普通,看个电视也累

网友:
差不多结构都是这样的。

网友:
刷机包难找,好的精减包更难找!!!

网友:
那个黑色铝片一撬就掉了,就能看到是什么芯片了。
按芯片方案找刷机包就好了。

网友:
这内存和闪存是啥牌子的,从来没见过

网友:
联通的就喜欢阉割无线模块

网友:
CPU 怎么看不到型号,
不会连CPU都是黑片吧。

网友:
nand,不好弄

网友:
小众设计,刷机包难找,看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