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米兔儿童手表1代拆开找不到sim卡

楼主(2023-03-18):
因为想换张卡,但是找不到哪个地方是sim卡,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是不是esim卡啊,估计不好换

网友:
应该是esim,有个小芯片,开头89860那种

网友:
屏蔽罩下面应该有焊死的ESIM卡芯片,想搞成换卡的就有难度。当然你也可以借鉴移动WIFI的方法,自己飞线加一个SIM卡座。

网友:
屏蔽罩下面找找

网友:
这个难度超高了,楼主既然来问,估计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
就算找到也有可能锁卡的

网友:
估计是使用esim不是物理sim卡

网友:
看来是无法更换了,直接焊死在上面?

网友:
反正是没看见卡在那。

网友:
可能卡直接作在线路板上!

网友:
没看到正面照,按说这个换卡不需要拆机的。
因为我家基本几代都买过,都是外置的卡。

网友:
ESIM卡啦,楼主想自己搞基本没戏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得搞!

网友:
esim卡啊,飞线加一个SIM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