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改12V充电器,可行吗?

楼主(2023-03-18):
缘于一个60V闲置充电器,想改成12V充电器,百度说拆变压器,那就拆吧,坏就不要了,于是就有图片上传。

网友A:
改取样部分分压电阻比,你改变压器,不改分压电阻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取样部分分压电阻比,你改变压器,不改分压电阻没用

多谢,那变压器也要改,对吗?
取样分压电阻在哪?
那我还是可能把变压器装回去的料

网友:
变压器不用改,你首先要知道开关电源原理,看一下你的电源芯片,网上查图纸,分压稳压在哪一部分,不是你发个图片出来,别人就告诉你分压电阻在哪里这么简单,除非改过你这型号电源的就可以回答你了。

网友:
你百度的是工频变压器,你要改的是开关电源,不是一样东西

网友:
找光耦,连光耦的是不是有431,你这个电源的431可能在小板上,照片拍的不专业,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能无条件相信百度还是不要费心改了,上某鱼买一个吧,不贵,至少安全

网友:
这改装工作量有些大

网友:
首先改开关变压器,多数变压器的绕线是三明治绕线。所以拆的时候分清初级次级,次级绕回原来的1/5,以多线并绕增加功率。然后找到光耦链接的431的参考极,按照12V=(1+R上/R下)*2.5整上下两个分压电阻。同时完成才能上电测试。

网友:
这个改动幅度太大了 工作量也大 不建议

网友:
楼主百度的是铁芯变压器,不知道改好了没有

网友:
如果原板上有输出保护也要改

网友:
百度知道 错误太多

另这个回答是指工频变压器电源的.

网友:
买一个吧,改,费钱费事,虽然提高了技术(数码坛一般般的技术)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采样电压和保护电压一定要知道并清楚原理。

楼主:
感谢,已装回变压器了,不是我所能折腾的。
鱼上下手块准备替放里面(这12V充电板宽度尺一样,长度比60V板短4cm,能轻松放下),价估计贵太多了,谁叫想要呢,管不了了,有买家说最大有26A,到时钳下充电电流吧。

网友B:
大佬会选择换一个,,,,,充电器,这简直太费力了,工作量超大,改了之后很有可能还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会选择换一个,,,,,充电器,这简直太费力了,工作量超大,改了之后很有可能还各种问题 ...

买块12V充电板了,这60V的角落吃灰了。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