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闹钟声音太小,有没有办法改大啊?

楼主(2023-03-18):
在马家给家里小学生买了个闹钟,号称超大声音,结果声音根本不够大,是牛屎芯片,闹钟声音是嘀嘀嘀声。

退货太麻烦,能不能放大那嘀嘀嘀声呢,或者能不能用那嘀嘀嘀声的电流来触发另一个电路。

网友:
加个功放电路板,几块钱

网友:
楼上说得对,换功放和大功率喇叭

网友:
拆开看看,说不定只是蜂鸣器上的贴纸没有撕掉而已。

网友:
老人机或旧手机多好用

网友:
接个功放,O(∩_∩)O哈哈~

网友:
  这太夸张了吧。。。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说不定是蜂鸣片脱离了共鸣腔了。

网友:
买个好些的

网友:
买个小锤敲击的那种闹钟 声音比较大

网友:
接个有源号角喇叭

网友:
觉得声音太大都改小了

网友:
不用闹钟,直接上功放,加定时开机,两个大音箱放在床头。

网友:
加人机接口,电流直接接入人体,不知是否能惊醒

网友:
我也觉得加个功放模块比较靠谱

网友:
汽车高音喇叭,一继电器,滴滴检测继电器导通,带动电喇叭 ,全小区都听的到 !!!!!!!

网友:
好像从前的音乐门铃也是加一只三极管放大声音的……

网友:
直接加个功放!

网友:
如果是蜂鸣片,可以加大共鸣腔就能提高音量。

网友:
后面加个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