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邦25Q和25N的闪存有没有区别

楼主(2023-03-18):
请教各位,华邦25Q和25N的闪存有没有区别?能不能通用?
我修的一块板上用的是25N的坏了,深水问了几家都没找到,看到的都是25Q的。

网友:
反过来看,如果也是 8 个脚,也是 SPI 闪存的话那应该通用。这种只是BGA封装。

网友A:
一是封装,二是电压,现在好多是1。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封装,二是电压,现在好多是1。8v的

华邦官方手册介绍GV后缀的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