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元买的双c口氮化镓120w充电器

楼主(2023-03-18):
在网上捡漏20元买了氮化镓充电器主板,标称功率单口120w,有网友测试说能拉到110w就会保护,觉得挺划算,购了几块,自己DIY的外壳!表面还没喷油墨!觉得值了!

楼主:
用料比较足,很有分量,沉甸甸的,结构设计比较紧凑,

网友A:
哪里捡漏的,还有么

网友:
充电板看上去确实不错

网友B:
我15块买的联想135W。。那才爽歪歪

网友:
不走cc能出来20v吗?

网友:
不错,壳子做工很好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壳子做的也很好。

网友:
这个不走cc能出20v么?

网友:
这个不是定压输出,不用cc线是出不了20v的。

网友:
输出小板用dc to dc电路,主电源才是21v定压输出,这个是20元买的,坏了主控IC和几个电阻,已经修复。

网友:
其实楼主买的是2个60w组合在一起的120w,单口100w通过2个主控芯片合力输出的,双口各60w是2个芯片各管各的输出,因为根据规定功率超过75w是要加入主动PFC电路,用来提高功率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捡漏的,还有么

捡漏几率太小了,下单后就下架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5块买的联想135W。。那才爽歪歪

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网友:
看着做工20块超值了

网友:
精工雕龙,冰心一片!

网友:
外壳搞不定,捡漏后可能就收藏了,只能买成品,多多110买C135,还可以。

网友:
拍照得很清晰

网友:
不错的电源充电器,电源有购买链接吗
外壳是3D打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