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又翻车做u盘怎么真么难

楼主(2023-03-18):
今天贴了第三块u盘,sm3267ae+TH58TFG9UHLTA2D,卖家说已经贴了R43,sb4,sb8

开卡各种报错,所有软件都试了个遍,没一个成功,连点希望都没看到,做u盘真难

网友:
调试,密码1111进去先擦除一下再量产

网友A:
这个颗粒,最好上3281。3267主要对付MLC。

网友:
大佬的意见   都要看看

网友B:
上个闪迪或东芝mlc多好

网友:
听楼上的意见,TLC干3281容易些,我今天拆了俩三星SSV5也遇见难题了。多学习学习总能搞定的

网友C:
参数不全而已,下面的信息栏必须三个信息都是全的才能量产成功

楼主:
我试一下,东芝颗粒不是要短接sb8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最好上3281。3267主要对付MLC。

3281没有写保护板子,颗粒我查了应该是支持326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闪迪或东芝mlc多好

拆了十几个固态,愣是没看到一个mlc的,要有容量也都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不全而已,下面的信息栏必须三个信息都是全的才能量产成功

那怎么把3个信息弄全呢

楼主:
感谢大佬,去掉sb8可以了,一会儿发帖庆祝下话说sb8是干啥用的

网友D:
难道买个测试架很困难吗?

SB4是Toggle,SB8是DDR

如果不支持DDR,需要去掉SB8,并且开卡工具取消勾选启用DDR

反之。如果支持DDR,需要短接SB8,开卡工具勾选启用DDR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买个测试架很困难吗?

SB4是Toggle,SB8是DDR

感谢回复,测试架买了,还在路上,做u盘一定要用测试架清空吗,跟直接贴在板子上清空有什么区别
sb8去掉了,现在勾选ddr也能开卡而且速度比不勾选要快很多,这个ddr又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东芝颗粒不是要短接sb8的吗

不是所有东芝的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买个测试架很困难吗?

SB4是Toggle,SB8是DDR

不是这样吧,sb8基本是闪迪和东芝需要,还有少部分海力士,sb4不清楚,我反正做了这么多镁光和英特尔搭配3267没装sb8和sb4,照样可以开DDR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买个测试架很困难吗?

SB4是Toggle,SB8是DDR

请问SB10又是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