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这个12V电源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3-03-18):
一块明纬的12V电源板子,上电以后无输出,但是只要万用表去随便量一下,就能触发点亮,这是什么毛病啊
触发以后,12V输出就十分稳定无波动
量了初级,电容上有310V电压,几个大的电容量了都没问题,场效应管性能不良,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肖特基二极管也是好的
电源芯片是cr6848T,下面是网上随便找到图

网友:
测量下芯片的供电,好多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先去检查电容吧。

网友:
芯片供电不正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是否失效

网友:
目测是384X方案,这是假明纬吧?检查一下初级那个绿色小电容,还有启动电阻。

网友:
怀疑芯片供电滤波电容不良,把那个芯片旁边的绿色小电容换了

网友:
查看芯片的触发端试试

网友:
1.5M的电阻你查一回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当年朋友的收音机不响,查哪里都正常但是手指碰触一下变频管某处就跟好机一样,无奈就焊了一根线头到机壳外面,每次开机都用手指碰一下。

网友:
启动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