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402蓝色灯光logo

楼主(2023-03-18):
他是个双色灯珠.我买了个自动变色灯珠换上去结果只亮红灯不变色.我用电池给电灯珠它变色.我就郁闷了.
和什么rgb灯珠不一样我买的就是个正负极不是4个脚的那种rgb灯珠.我知道g402就一种颜色就正负极....所以搞个变色的换上去想让它自己变色结果还不行...难道他的供电和电池dc不一样....

网友A:
G402装起来了,不拆了。分析一下,红色好像是电压最低的,可能是板上供电电压比电池还要低。
这个滚轮结构死硬,我拆了中键的四脚轻触开关换成两脚的,对比发现罗技的是定制的0.8N压力,比淘宝的0.9N软,但是仍然比两脚的0.7N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02装起来了,不拆了。分析一下,红色好像是电压最低的,可能是板上供电电压比电池还要低。
这个滚轮结构 ...

电压应该不是问题。纽扣3v电压就可驱动。我认为是罗技的电流控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开形式的。按照频率给电。这就导致led总是断电一样。我已经装起来了我想价格大点的电容是不是可以驱动呵呵。也就是让电流持续不断。中间还可以太软的话会误触发。因为滚轮是要滚动的。你换两个脚的微动不就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02装起来了,不拆了。分析一下,红色好像是电压最低的,可能是板上供电电压比电池还要低。
这个滚轮结构 ...

电压没问题。以前蓝色的纽扣电池也就3v应该不是电压问题。问题在逻辑的电流控制方式我认为不是连续的。导致led重置总是第一种颜色。价格电容不知道可行不我也不拆了就这样吧红色感觉比蓝色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