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切割的K845键盘飞线2个小时完工了,结果有几个键不能用。

楼主(2023-03-18):
切割的键盘飞线2个小时完工了,结果有几个键不能用。
所有的LED灯都是亮的。
有一个二极管被切了,买的还没到,没装上。
现在5、9、win这三个键按着没反应。不知道装上二极管后会不会好。
“右单书名号”这个按钮不动它,也处于按下状态。估计是轴坏了。

网友A:
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可以随便找个二极管先装在那个被切割的二极管位置上,看看没反应的按键是否正常。

网友:
也买了,还没接线

网友:
又一波改装流。。。。。。

网友:
这款键盘也要火了,手艺不 错

网友:
再换轴看看,修好就超值

网友:
看来你火气差点,前面有几位都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二极管是防冲二极管,只影响同时按下按键的数量,如果不打游戏,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后面短接一下试试有没有反应,不一定是轴体坏了

网友:
飞线还好啊。不算多啊,而且也算比较明显的。

网友:
飞线费眼睛

网友:
厉害,废料版找个零件替换一下看看效果和故障是否解除,然后坐等正式配件到货。

网友:
啥轴的好啊

网友:
这款键盘也要火了

网友:
我的也到了,有几个键串键了,右WIN键用不了

网友:
咋又流行起这个了

网友:
弱弱问一句,这键盘确实好用吗?

网友:
你这个键盘测试软件哪里下载的?